【DIY】超强电磁吸盘!!!

楼主(2021-06-11):
电磁吸盘吸力超强,夹装工件快速精准,实用性很强。
商品级电磁吸盘奇贵无比,不适合业余玩家。
尺寸参数:350*150*43mm,吸力1000Kg,电压DC12V。
还没做完,期待效果,持续更新。。。

网友:
1吨,nb啊

网友A:
我最怕磁化设备和工件了,所以我尽量避免有磁的东西。

网友B:
又见大师出作品了,顶一个先。

网友:
买了20公斤力的,花了20元,这1080公斤的,怕要1080元。

网友:
就是门吸改的吧

网友:
就这成本估计也不小了

网友C:
上面一块大铁板貌似不行的,类似干涉的样子,感觉每个电磁铁对应一块铁板才是的。
另外那个电磁铁就应该直接吸着工件才对,不应该中间有导磁体的。

你这个方案应该是把电磁铁都镶嵌到一个凹的底板里面,平面用非导磁体封装,然后飞平当作工件安放的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怕磁化设备和工件了,所以我尽量避免有磁的东西。

提醒我了,准备再做一组低压交流电源12-24V,可以变成消磁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一块大铁板貌似不行的,类似干涉的样子,感觉每个电磁铁对应一块铁板才是的。
另外那个电磁铁就应该直 ...

上面一块大铁板是导磁板,不会形成磁短路,我修过磁吸盘,原理我懂得,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见大师出作品了,顶一个先。

谢谢朋友的一贯支持。

楼主:
底框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怕磁化设备和工件了,所以我尽量避免有磁的东西。

为什么?

楼主:
继续加工。。。。。

网友:
到时候铣工件时会不会铁屑吸附在铣刀附近加快铣刀磨损

楼主:
超强电磁吸盘做好了,吸力与永磁吸盘相当,并非“超强”,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超强电磁吸盘做好了,吸力与永磁吸盘相当,并非“超强”,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真佩服师兄的工艺,这价格不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佩服师兄的工艺,这价格不菲吧

还行,大概花了3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