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是数字信号,不服来辩

楼主(2021-06-11):
而且它并不落后,可以用来通信,可以用来直接驱动电动设备,什么dshot pshot ,复杂的东西并不一定高级,只是协议之间的区别,PWM用来通信,协议定的比较简单,脉宽调制而已。
模拟信号的定义是用连续变化的物理量表示的信息,比如电压,可以在任意瞬间呈现为一定范围内任意的实数值,也就是说它的分辨率是无穷大的。
PWM符合哪一点模拟信号的特征了?它任意瞬间只有两个取值: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就两个,是离散取值,从模拟信号定义上就可以排除了,所以我认为它是数字信号。
前一段时间刚在某误导人的公众号上看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胡乱解释,所以前天看到这个比较上头,模友们见笑了。

网友A:
摩尔斯码电报是数字还是模拟

网友:
pwm是典型的数字信号,不过这种编码方式包含的信息量比较少。。
不过数字信号归根结底还是模拟方式传输。

网友B:
如果只关注电平高低,那高电平持续1000μs的pwm信号,和高电平持续2000μs的信号是一样的吗?pwm是用高电平的持续时间来代表信号值,时间是一个连续的变量,pwm自然就是模拟信号

网友:
学习一下,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概念一直不是很清楚。书上讲,时间和幅值均离散的信号称为数字信号。

网友C:
这个也容易被干扰吧,速率也不够快,对于现在的一圈几十万个信号的伺服编码器来说,应该是传送不过来,不知道我说的对不?但走总线是可以的

网友D:
脉宽调制(PWM)是指用MCU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是一种对模拟信号电平进行数字编码的方法,这里PWM控制器实现的就是对模拟信号电平进行数字编码,既然已经是输出数字编码了,那就是数字信号

没什么好争论的,这玩意都能吵起来

php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脉宽调制(PWM)是指用MCU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是一种对模拟信号电平进行数字编码的方 ...

pwm并不是对电平编码,而是对脉宽编码。一般舵机用的脉宽取值在1000μs~2000μs之间,可以取任意值,是模拟信号。你说的数字编码指的是dac吧,数模转换,它的精度受到dac硬件制约,比如10bit的dac可以输出2^10=1024个不同脉宽的高电平,但这不代表脉宽值是离散的。
如果按数字信号来理解pwm,高电平脉宽2000μs的信号和1000μs的信号都代表数字1,两个信号等效。但是用模拟信号来理解,它们分别代表+100%和-100%,这才是舵机解析pwm信号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并不是对电平编码,而是对脉宽编码。一般舵机用的脉宽取值在1000μs~2000μs之间,可以取任意值,是模 ...

你用单片机能输出1000.0001μs的脉宽?怎么就任意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关注电平高低,那高电平持续1000μs的pwm信号,和高电平持续2000μs的信号是一样的吗?pwm是用高电平 ...

那你这么说的话,所有的信号都要通过时间判断,串口输出0XFFFF,不也是一串高电平吗?只不过PWM不是按位编码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并不是对电平编码,而是对脉宽编码。一般舵机用的脉宽取值在1000μs~2000μs之间,可以取任意值,是模 ...

而且,信号是什么类型跟它传输的量有什么关系吗?我用CAN总线发送一个连续的值,他就是模拟信号了吗?我再定个协议,只发0和1,又变成数字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容易被干扰吧,速率也不够快,对于现在的一圈几十万个信号的伺服编码器来说,应该是传送不过来,不知 ...

PWM是比较简单的编码方式,优点是点对点通信,方便,走总线的话每个设备上去都要对协议,调试较麻烦。但是理论上PWM分辨率可以调很高的,频率也可以,只不过是被MCU的性能限制了,所以一般是1000μs到2000μs,最高只能50Hz通信,但是定好协议的话随便怎么调,比如窄频舵机,可以到300多Hz,这玩意其实就是看需求,哪有什么先进落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并不是对电平编码,而是对脉宽编码。一般舵机用的脉宽取值在1000μs~2000μs之间,可以取任意值,是模 ...

串口先发的1和最后发的1能等效吗?数字编码本来就是不同时刻的0和1有不同的意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单片机能输出1000.0001μs的脉宽?怎么就任意值了?

你说的是pwm脉宽经过adc模数转换后得到的数字信号,但这个脉宽是模拟信号,而它正是接收机发给舵机的信号,信号到达舵机之后才进行模数转换。单片机不能输出1000.001μs脉宽是受到dac精度的制约,比如10bit的dac能输出2^10=1024个不同的脉宽,12bit可以输出2^12=4096个,只要精度够就可以输出任意值。如果adc收到1000.001μs的信号,精度不够的话会把它当成1000μs来处理。脉宽值用来描述高电平持续的时间,时间是一个连续的变量,因此pwm(脉宽调制)是模拟信号。模拟信号可以由dac数模转换产生,或者adc模数转换转成数字信号,这两个过程分别在接收机和舵机内完成,而舵机线传输的是模拟的pwm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口先发的1和最后发的1能等效吗?数字编码本来就是不同时刻的0和1有不同的意义。

但pwm用1的持续时间来表示不同的值,脉宽1000μs的1和2000μs的1就是两个不同的量,在舵机上相当于-100%和+100%。如果有两个1,则代表两帧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但pwm用1的持续时间来表示不同的值,脉宽1000μs的1和2000μs的1就是两个不同的量,在舵机上相当于-100% ...

它爱数字数字爱模拟模拟,有的人觉得它低级不就是因为它是单向的嘛,还是那句话,它就是这样的东西,成本限制了,憋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尔斯码电报是数字还是模拟

数字,因为它信号取值是离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pwm脉宽经过adc模数转换后得到的数字信号,但这个脉宽是模拟信号,而它正是接收机发给舵机的信号 ...

那啥,其实,555时基电路就可以输出完全连续变化的脉宽吧,不知道楼主他玩过555没有,谁说只有单片机能输出PWM的,他好像把自己绕进去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用单片机能输出1000.0001μs的脉宽?怎么就任意值了?

楼主,单片机不能。
NE555:我觉得我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它爱数字数字爱模拟模拟,有的人觉得它低级不就是因为它是单向的嘛,还是那句话,它就是这样的东西,成本 ...

没事的,讨论技术问题而已,又不是吵架

网友:
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接收机输出一帧表示+100%的信号,这一帧信号的波形是什么样的?表示-100%的,和表示中立点的信号又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的,讨论技术问题而已,又不是吵架

唉,可不是吗,前天我就在另一个帖子里说了,这个问题早就不知道争论过多少回了,何止在本论坛,本来就是一个从广义上理解,一个从狭义上理解事儿,钻这牛角尖干嘛呢,谁还不知道PWM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单片机不能。
NE555:我觉得我能

你提到三5这块芯片,正印证了PWM是数字信号,用他做PWM生成器的时候,输入端是模拟信号,输出端是非高即低的数字信号,是一个典型的模拟量转数字量的电路。

网友:
PWM信号是没有被压缩的信号,是最原始的数字信号,就好像录音带的母带,其他的都是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pwm用1的持续时间来表示不同的值,脉宽1000μs的1和2000μs的1就是两个不同的量,在舵机上相当于-100% ...

那在串口通信的时候,第一个“1”和最后一个“1”也是两个不同的量,但是为什么认为串口是数字,PWM就是模拟呢?它们都是用时间来判断当前的1是在数据的什么位置,只不过pwm是累加,串口是直接放在对应的二进制位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在串口通信的时候,第一个“1”和最后一个“1”也是两个不同的量,但是为什么认为串口是数字,PWM就是 ...

你说的是方波吧,方波的高电平的脉宽时间不同,代表的信息也不同,而且pwm信号每一帧都是一高一低两个电平,用数字表示就是1和0。可以把波形画出来,x轴是时间,y轴是电平,高电平在x轴上的不同长度就代表了不同的信号值。不管是1000μs还是2000μs,一帧信号的电平都是1和0,用数字信号来解析的话是等效的。
如果是数字信号,1的脉宽不影响信号值;但pwm里1的脉宽变了,信号值也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在串口通信的时候,第一个“1”和最后一个“1”也是两个不同的量,但是为什么认为串口是数字,PWM就是 ...

如果说前后两个“1”,它们属于两帧信号,而且pwm的电平一直是101010101010……这样,两个数字就是一帧,每一帧的数字都一样,并不像串口中一帧里可以有几个1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提到三5这块芯片,正印证了PWM是数字信号,用他做PWM生成器的时候,输入端是模拟信号,输出端是非高即 ...

提到555,是为了说明脉宽连续变化的PWM是可以获得的。

还是要看表示信号的特征量什么,只不过现在特征量不是电平,是脉宽。你自己都说了“模拟信号的定义是用连续变化的物理量表示的信息”,那PWM不就是用连续变化的物理量(脉宽)表示的信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在串口通信的时候,第一个“1”和最后一个“1”也是两个不同的量,但是为什么认为串口是数字,PWM就是 ...

你纠结串口和PWM不同的问题,我觉得,串口是只能靠识别高低电平来确定0和1,但PWM识别的其实不是高低电平,而是上升沿和下降沿,计算的的是跳变沿之间的时间间隔。

网友:
所以你只能说PWM的波形是数字波形,但PWM调制的方式是模拟。至于到底算模拟还是数字,没必要非黑即白。如果非要较真,恐怕要先搞明白“信号”和“波形”的区别。
为什么串口毫无疑问是数字呢?因为串口连调制方式都是数字的,就这么简单。

网友:
怎么理解“信号”和“波形”的区别呢

我也举个栗子,

假如有一个电压在0~5V之间连续变化的波形,无规律。

首先电压大家都觉得是模拟信号吧?没错,但这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你关注的信息(也就是“信号”,而不是“波形”)是“此时是多少伏”。

但是

如果我关注的是   “此时高于3伏吗?高于输出1,否则输出0”  这个信息,那么他仍然是模拟波形,但此时信息(即信号)却是离散的,属于数字信号。

以上这个例子比较典型,记得大学的时候貌似还专门考过。
这也就是信号和波形的区别。

严格来说“信号”应该是“信息”,只是现在大家习惯将其广义地理解为“波形”罢了。
所以我跟你的分歧根本原因在于,我理解的“信号”是“信息”,而你理解的“信号”是“波形”,如是而已。

网友:
这也就是我上面说,没必要争来争去的原因,说它是模拟或者数字都有道理,只是理解角度不同罢了

网友:
PWM毫无疑问是模拟信号,而且讨论模拟信号数字信号也根本不应该牵涉微处理器。MCU可以产生PWM信号但PWM的产生和解调都可以不需要MCU。

网友F:
敢问楼主什么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敢问楼主什么专业的?

我本科学的自动化专业

网友G:
上学时老师举了个栗子。曰:可以理论上准确复现的是数字信号,无法准确复现的是模拟信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本科学的自动化专业

老师没跟你们讲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关注电平高低,那高电平持续1000μs的pwm信号,和高电平持续2000μs的信号是一样的吗?pwm是用高电平 ...

同意该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学时老师举了个栗子。曰:可以理论上准确复现的是数字信号,无法准确复现的是模拟信号。

这个判断标准接地气儿,直观且准确。

网友:
我觉得,PWM属于界于数字和模拟之间的一种信号,稍稍靠向模拟一点。
就传统三线根线插口的舵机控制来说,SBUS(SBUS实际就是串口)才属于纯数接口。

网友:
电调PWM原理上是个数字信号:每个脉冲是一个符号(symbol),每个符号有有限种状态(1000至2000整数μs)。注意这个有限个整数很重要,如果1000到2000是无限细分,那它就是个模拟信号了。
PWM之所以又具备了模拟信号的特点,是因为它仅用于描述一个连续的物理量,而且少许的误差不太影响应用结果。如果你认死理吃定PWM是个数字信号,用它来传输数据,误码率一定会让你怀疑人生,但是电调信号稍微有点误差也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师没跟你们讲过这个问题吗?

有想法就摆论点讲论据,像楼上说以上升沿下降沿之间的时间作为信号量,那说是模拟信号确实有其道理,你在这纠结我老师干什么,谁一辈子跟着老师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想法就摆论点讲论据,像楼上说以上升沿下降沿之间的时间作为信号量,那说是模拟信号确实有其道理,你在 ...

没弄懂概念如同房子没打好地基,你说呢?

网友H:
数字信号进接收端就是一串0和1,pwm信号进去是啥?如果pwm是数字信号那能不能给个校检项?做个crc校检之类的?
pwm其实信息就是高电平的宽度,而宽度理论上来说就是连续的,pwm接收的过程其实就是定义一个临界电压,当电压高于临界电压时某个时钟开始计时,然后这个时长除以单个脉冲的总时长,就得到一个高电压脉宽占比,这种方式和一般的数字信号接收不太一样。
而且pwm抗干扰也不行,比如发射端是50%的高电平占比,经过导线后整个电压降了一点点,那接收端就会把更长时间的电压当成低电平,就可能导致接收端的高电平占比小于50%,而数字信号就不会这样,而且数字信号还能加各种校检项来判断信号有没有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H:
数字信号进接收端就是一串0和1,pwm信号进去是啥?如果pwm是数字信号那能不能给个校检项?做个crc校检之类 ...

最专业的解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学时老师举了个栗子。曰:可以理论上准确复现的是数字信号,无法准确复现的是模拟信号。

用MCU,总是可以准确复现,脉宽1000μs就是1000μs,不会多也不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数字信号进接收端就是一串0和1,pwm信号进去是啥?如果pwm是数字信号那能不能给个校检项?做个crc校检之类 ...

我懂了,各位说PWM是模拟信号的,都是从以前的模拟电路学过来的,以前确实PWM用各种模拟电路处理,而我说的是目前航模里面用到的PWM,它是用MCU产生的一个个连续脉冲信号累加出来的脉宽,两边MCU都是把这个脉宽有限等分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数字信号,因为发送接收实际上都是通过对脉冲进行计数实现的,而不是直接计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关注电平高低,那高电平持续1000μs的pwm信号,和高电平持续2000μs的信号是一样的吗?pwm是用高电平 ...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用单片机能输出1000.0001μs的脉宽?怎么就任意值了?

你单片机dac能输出0.000000000001v的精度吗?试问dac输出的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数字信号进接收端就是一串0和1,pwm信号进去是啥?如果pwm是数字信号那能不能给个校检项?做个crc校检之类 ...

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方波吧,方波的高电平的脉宽时间不同,代表的信息也不同,而且pwm信号每一帧都是一高一低两个电 ...

现在航模里面用的PWM不是计时了,实际上是对高电平计数,而且数字信号,脉宽也影响信号值啊,连续发送了两bit的1的时候脉宽就比1bit的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前后两个“1”,它们属于两帧信号,而且pwm的电平一直是101010101010……这样,两个数字就是一帧, ...

PWM的电平不是101010,而是1111100000,不能把一个高电平就当成一个1啊老哥,那串口发的时候连着两个1不就变成一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WM的电平不是101010,而是1111100000,不能把一个高电平就当成一个1啊老哥,那串口发的时候连着两个1不 ...

对模拟信号来说高电平就是一个1,不需要分开;数字信号才可以理解为1111100000。pwm是模拟信号,不要用数字信号来解读啊,而且它和串口是两码事……如果从adc的角度来看,最低分辨单位算一个1,那就可以理解成1111100000,但这是对信号处理的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单片机dac能输出0.000000000001v的精度吗?试问dac输出的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DAC跟单片机有什么关系,它只是负责信号转换,但是航模里面的PWM不用数模转换,直接通信的。

楼主:
有结论了,这哥们儿一句话点醒了我,全栈工程师,反复横跳完事儿,不讨论了

网友:
应该是模拟信号。只不过是时间域上调制的,不是电压调制的。至于任意调制的问题,现在的数字音箱的音量也是数模转换出来的,也不能输出任意声压值,能说这音箱出来的声音是数字信号么。。。

一般来说数字信号就是一串010000100010110110这样的东西,除了抽象意义上的0和1,不包含其他信息。PWM显然不属于这种(包含了时间长度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航模里面用的PWM不是计时了,实际上是对高电平计数,而且数字信号,脉宽也影响信号值啊,连续发送了 ...

不知现在哪款航模设备是对PWM计数的,反正教练线输出的PWM都是算脉宽的。要计数是需要有同步时钟的,一个时钟周期内全是高电平就算1,全是低电平就算0。而PWM信号一个周期内的信息并不是0或1,而是用高电平时间来表示数字。当然你要是说现在航模设备也有时钟同步,把PWM一个脉冲长度比如精确分成1024份,算高电平占几份,而且发射和接收端是严格时钟同步的,那确实是数字信号,不过依我看现在的遥控器上的PWM还没有这么精确。反正这种称谓上的事情,纠结也没有意义,名字而已。

网友:
如果是一定脉宽范围内(允许一定的误差)高电平表示1,低电平表示0,用桢序列来表示要发送的值,pwm就是数字信号,比如s.bus或dShot。
如果用高电平脉宽值(持续时间)本身来表示要发送的值,只要脉宽不一样表示的值就不一样,pwm就是模拟信号,比如传统的油门和舵机控制方式。
数字油门/舵机信号有几个优点:抗干扰、不用校准、单线载多通道、指令周期短。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关注电平高低,那高电平持续1000μs的pwm信号,和高电平持续2000μs的信号是一样的吗?pwm是用高电平 ...

一个需要测量的量是模拟量.    直接收到高低电平代表的0/1就是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