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过载了会停机,奇怪的是怎么检测过载的?

楼主(2021-06-11):
今天测试的,银燕12A。10A左右时很烫,几秒钟后慢慢减速至停止,然后又开始加速。
很复合过热保护。
但是奇怪的是这个电调并没有测温元件和电流采样电阻。
单片机是silab的c8051f330,这个单片机有温度检测?
挺奇怪。

网友A:
我猜,
有些电调利用一段铜箔作为电流取样电阻,
有些利用MOS管导通后的电阻作为电流取样。百度了一下,这单片机内有温度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
有些电调利用一段铜箔作为电流取样电阻,
有些利用MOS管导通后的电阻作为电流取样。百度了一下, ...

应该是这个。
话说这个单片机真是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