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赢20A电调和精灵三拆机电机连接没反应

楼主(2021-06-11):
电调和电机分别都试了,没有问题,就他俩接一点反应都没有,咋回事

网友A:
什么飞控?飞控信号输出是否正常?多数是飞控设置问题!或者拿一个接收机直接插电调接电池直接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飞控信号输出是否正常?多数是飞控设置问题!或者拿一个接收机直接插电调接电池直接试!

大疆NAZa lite  飞控
来自微站

楼主:
不接飞控也一样,给电调通电,正常也会滴一声,这个是没任何反应
来自微站

楼主:
这个电调接了  大疆精灵3的电机,  电调试了接其它电机,没问题,精灵3的电机接了其它电调也没问题   就他俩接有问题  !!!!啥情况
来自微站

网友:
我试一试。

网友:
焊接上去了吗?电机出来的好像是漆包线铜色部分是绝缘的只有断口部分是通电的

网友:
看你接线直接拧上的?确定电机出线裸露的铜线没有绝缘漆?如果有绝缘漆拧上是不行的,你确定下?

楼主:
精灵3是电机线是有绝缘漆的,问题已经解决 ,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