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草机汽油机改甲醇航模发动机完美首飞

楼主(2021-06-12):
华盛136,差不多30cc四冲割草机,改航模,因为汽油功率不如,甲醇功率大,甲醇存储比汽油方便一些,特别是气味汽油太大了,固改成烧汽油,少了点火系统,简单多了,择日发动,

取掉油环,拿掉一个活塞环,切去机油底壳,换甲醇化油器,换个航模排气,拆除点火系统,改装个F火头,蓖麻油已到,20kg,能兑出100kg甲醇油,不担心油耗

网友A:
耗油喜人吧

网友B:
这个油耗,楼主肯定受不了,我现在飞700的油直,一箱油的成本大概20多30不到,楼主玩的挺新奇的,居然反向思维,希望成功,持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耗油喜人吧

不晓得,估计少不了,一个起落800ml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油耗,楼主肯定受不了,我现在飞700的油直,一箱油的成本大概20多30不到,楼主玩的挺新奇的,居然反向 ...

自己兑,蓖麻油 甲醇  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油耗,楼主肯定受不了,我现在飞700的油直,一箱油的成本大概20多30不到,楼主玩的挺新奇的,居然反向 ...

20kg蓖麻油   能兑出100kg

网友A:
自配油用在4冲机器容易积碳,这个要注意
进排气温度比两冲机器高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20kg蓖麻油   能兑出100kg

自配油成本就下来了,我飞直机没用自配油,因为排气管粘上蓖麻油后后发黄发黑,擦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配油用在4冲机器容易积碳,这个要注意
进排气温度比两冲机器高很多

是的,经常飞 没事,排气都一次蓖麻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配油用在4冲机器容易积碳,这个要注意
进排气温度比两冲机器高很多

问题不大,排气门积碳会多一些,但是没到影响发动机的地步,排气管特别难看,但是不用担心由于劣质油导致发动机结晶,比如x宝油。还有一个优点是便宜

网友C:
不要用蓖麻油,网上买嘉兴润滑油啊,自配下来成本很便宜,每升20元左右,还很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蓖麻油,网上买嘉兴润滑油啊,自配下来成本很便宜,每升20元左右,还很好用。

那个油你有没有感觉用过后放几天发动机会发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个油你有没有感觉用过后放几天发动机会发涩?

好像有点这种感觉,但目前用下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之前一直用三叶四冲上,到现在共用了大概7升润滑油了,试用下来可以,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准备OS上也用这个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点这种感觉,但目前用下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之前一直用三叶四冲上,到现在共用了大概7升润滑油了 ...

嘉兴油有发生生锈,结晶的吗?

网友E:
你发动了吗,另外,热火头怎么做?是把发动机的原来的火花塞螺纹孔变成6mm螺纹孔,拧现成的热火头,还是自己做一个热火头?我觉得自配油暴力不够啊,没什么动力,商品油太贵,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嘉兴油有发生生锈,结晶的吗?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发动了吗,另外,热火头怎么做?是把发动机的原来的火花塞螺纹孔变成6mm螺纹孔,拧现成的热火头,还是自己 ...

18954996929  加我微信,给你看看 蓖麻油的动力,跟你想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