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坑,各位大佬推荐个控呗,谢谢!!

楼主(2021-06-12):
最近也看了不少贴,暂时备选PL18,tango2,TX16S,大家给给意见!

网友A:
tx16s就要有中文和触摸屏固件了,你说选哪个

网友:
对自己英语很有信心的可以考虑tx16s,就算有了中文,汉化的深度也不够,顶多就是基础菜单中文了。想痛痛快快的玩还是pl1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x16s就要有中文和触摸屏固件了,你说选哪个

中文固件很久之前就听说了

楼主:
现在TX16s 和pl18 各两票了, 或者有其他推荐也可以。

网友:
        必须是TX16s,开源控这个优点就足够你去选择他。当然,pl18口碑也不错。综上所述,如果你愿意花时间去学习openTX系统,那就选择TX16s,如果你只想纯纯粹粹玩飞机,不想折腾遥控,那就选pl18

网友:
主要想就开源,主要想飞就成品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文固件很久之前就听说了

内侧版固件已经可以用了,正式版还会远吗

网友C:
不飞固定翼的话建议TANGO2,穿越控也就是用来操作控制的,不需要太多花里胡哨的功能。便携,性能稳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飞固定翼的话建议TANGO2,穿越控也就是用来操作控制的,不需要太多花里胡哨的功能。便携,性能稳定就行了 ...

那就买个tango2飞穿越,另外再买个飞固定翼吧,固定翼买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买个tango2飞穿越,另外再买个飞固定翼吧,固定翼买哪个?

。没必要搞这么多个控。你又固定翼需求的话,还是选一个手感好的控就行了

网友:
我用的AT9S,感觉手感不错,主要是特 别 便 宜。也推荐X9D,或者有钱就直接用T18SZ吧

网友:
当然是扶他爸了

网友D:
TX16S和TX18S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TX16S和TX18S有什么区别?

同问,最近在选控,准备下单TX18S了,这一说又不确定买啥了。

网友E:
准备入坑,买了个tx12撸模拟器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