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1比10大脚

楼主(2021-06-12):
上次做的3D打印越野车还是不够成熟  大部分零件都是采用PLA打印成型的   强度不是很好
这回的车完全不一样   各种零件都有加厚  petg也用上  关键的传动系统都用HSP现成的配件
外网链接: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4773662(在这里可以下载完整图纸)

原车图片

装完试跑  顺便遛狗

原图纸底盘和上板均为打印部件   我怕强度不行直接改成了3mm玻纤板  结果就是车太重了

我看了整车全部采用PLA打印也没有问题   粉色的是我用PETG打印的

配件清单   轴承分别是5x10x4  9个   10x15x4  12个

3mm钢轴

楼主:
车实在是太重了  我把减震退到最下面也不够   看了下外国博主推荐的弹簧还太贵  我干脆直接买了4根外径16长度70线径1.4和1.5的弹簧

网友A:
用pla的话,不撞是可以的,但是撞的话必碎,推荐用尼龙混碳,超级结实,我打印的前下摆臂装8车越野,超级耐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a的话,不撞是可以的,但是撞的话必碎,推荐用尼龙混碳,超级结实,我打印的前下摆臂装8车越野,超级耐 ...

老外是全车采用尼龙打印   没有尼龙可以用PETG代替    我打印的时候PETG还没到货  就先用PLA了  什么时候撞坏在换PETG

网友:
强度怎么样
<

楼主:
强度不知道呢  反正我已经烧两个电机了一个540一个550车还没事

网友B:
底盘和二楼板用3mm铝板切也行。太追求减重也没太大意义。1/10车3KG以内都不算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盘和二楼板用3mm铝板切也行。太追求减重也没太大意义。1/10车3KG以内都不算重。

我手里就有玻纤板就直接切了   我把弹簧给换了能好不少   原装的弹簧是0.6的我直接换成了1.4不至于让车压下去

网友(2021-07-20):
水果糖配色
<

网友(2021-11-12):
Petg的小件的强度感觉还不如pla,头疼
<

网友(2022-12-03):
配件选择方面,可以提供更多点信息吗?想仿造一辆呢。

网友(2023-01-15):
高手在民间

网友(2024-05-14):
他的零件是用畫的 還是用掃描的 我有個零件想掃描復製 也要變更設計增加幾個零件 不知道要如何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