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旋桨的效率问题

楼主(2021-06-13):
今天做了个简易台架,把喷泵装上用5055无刷4s试了下发现浆效较低,把手放在喷口处感觉压力不大。这样的效率估计装在船上比牛车都慢。浆直径是40毫米,浆距是20㎜。我是准备用26毫升华盛汽油机驱动两个喷泵双喷船长1200㎜。请教大家:螺旋桨浆距和浆直径多少效率高?

网友:
这个皮带打滑太严重了吧

网友:
放水里有点阻力皮带就打滑了 而且你还感觉不明显  最好用同步带

网友:
影响动力的还有螺旋桨和那个桶 间隙太大也影响推力

网友:
应该是小马拉大车了

网友:
看图片可知存在一堆问题,首先螺旋桨的问题。这个螺旋桨叶看起来貌似平板状的,而非曲面的。也让就是说这不是等螺距桨叶,这种桨叶本身就会使推进下效率低下、动力损耗较大。且泵喷推进器用的桨叶应该是切尖形叶轮以提高腔内流体驱动效率,你还是再花点时间去看看别人的泵喷推进器构造,还有等螺距桨叶的概念。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建议,我会逐条检查整改。四楼模友说的桨叶形状问题我也考虑到了,后来我换了商品浆(不是喷泵专用浆)效率也不行。继续折腾吧

网友:
创新是有很多问题需要突破的

网友:
术业有专攻,该用什么零件就用什么,不能因为价格便宜就退而求其次。

网友:
动力跟不上,这电机用6s带一个还凑合,两个桨带不动

网友A:
在本论坛上有专门制作喷的帖子,你可以去翻找一下,看看人家的结构和设计。会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本论坛上有专门制作喷的帖子,你可以去翻找一下,看看人家的结构和设计。会对你有帮助。

好的,谢谢

网友:
喷的浆要用大盘面比的浆,螺距不一定大,但是盘面比要大。摩托艇的盘面比达到了120%,浆和泵内壁间隙越小越好。喷口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看你船的阻力和设计速度

网友B:
我的成品喷泵三分一油门(2S电)推力都挺大再大水都扑进船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成品喷泵三分一油门(2S电)推力都挺大再大水都扑进船仓了

我也有一成品喷泵,推力也很好。郁闷的是我做的这个效果不好。我是按成品泵比例放大的,也许方法不行。明天同步轮到货换同步轮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