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110的原配遥控器x6故障处理

楼主(2021-06-14):
昨天飞的时候,  遥控器放地上不小心碰倒了一下 ,
现在问题是一开机不到一分钟就会自动熄屏  指示灯不亮,打开后盖主板芯片烫手,电池电量掉的快,关了 开关再开指示灯和显示屏忽闪忽闪的 ,请教知道问题的同好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想了一天  应该是电源稳压出现问题  到主板的电压过高所以主板发热保护了  刚刚把串联的两个锂电改为一节4.2的  可以正常了   就是遥控器会不断提醒电压低报警!马再改一下两节并联试试看  没有问题就这样凑合着用吧

网友A:
应该是CPU烧了,我有一个就这样,偶然正常开机,但是CPU发热厉害,万能表测量CPU短路了,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PU烧了,我有一个就这样,偶然正常开机,但是CPU发热厉害,万能表测量CPU短路了,报废了

一节4.2锂电可以正常使用   遥控距离和原来一样

网友B:
怎么这么娇嫩,一倒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这么娇嫩,一倒就坏

是啊!不知道咋回事,这台遥控断断续续飞了四年了,估计个别元器件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