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船

楼主(2021-06-14):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个问题,那绳子干嘛用的,第二个问题,这是绑了个绳子,湖中间抛了个锚,做绕圆心运动吗,最后,感觉是汽油的,转速没甲醇高,声音没甲醇高亢,感觉速度快,可能是因为绕圆心运动而已吧,直线也没那么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那绳子干嘛用的,第二个问题,这是绑了个绳子,湖中间抛了个锚,做绕圆心运动吗,最后,感觉是 ...

好的!我以为汽油做到那么快的,还想问什么发动机来的

网友B:
甲醇的!小型模型发动机同样重量体积甲醇比汽油发动机功率高
比速度的!胡中间有跟柱子,并不是湖底有锚,跟航模线操纵差不多围绕一个点圆周运动,
开始的那根看得见的绳子为了牵引模型在初始阶段不会自己转弯跑到圆心位置做辅助牵引导向的,随后跑起来离心力作用下就会自己围绕圆心运动了!

网友:
感觉是甲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甲醇的!小型模型发动机同样重量体积甲醇比汽油发动机功率高
比速度的!胡中间有跟柱子,并不是湖底有锚, ...

多谢指点,明白了。。

网友:
感觉是“快放”,油机的转速高不过无刷。

网友:
线操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