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太猛了,AS150也能融锡

楼主(2021-06-14):
自从换了EC5,用了AS150,就没有再出现过融锡的事情

试飞了5个起落的RAW700,就有点忍不了,大螺距爆飞,后果就是融锡。不是AS150的错,主要是剥线太短了。

再加上AS150母头护套不能很好的拧住,公头可以用钳子夹住金属公头,再拧住护套,母头夹不住

所以就想换了AS150,上网看了一下 RCproPlus,听说这个比较牛x
问了一下,

只成套卖,不单卖公头或母头

电池数量肯定比电调多,肯定母头需要的多

不单卖,额也是佩服商家了。下面是图片2张:

网友A:
插头是对称的?

网友B:
为什么不考虑用高温焊锡呢

网友:
可以把公头掰开一点,接触会更好,也许有点用

网友C:
楼上的,as150公头不能扳动,母头也有一圈铁丝,不能扳

回楼主,你可以试试AS250,新出的插头。8mm插头,比rcproplus便宜太多了

网友D:
RC.插头我们现在用这个,550和700都用这个,没问题!

电池端和充电器端可以对称用,不浪费

楼主:
补充图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as150公头不能扳动,母头也有一圈铁丝,不能扳

回楼主,你可以试试AS250,新出的插头。8mm插头 ...

厉害了还有AS250

网友E:
这是什么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考虑用高温焊锡呢

我查查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电池啊

倍特5200mAh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as150公头不能扳动,母头也有一圈铁丝,不能扳

回楼主,你可以试试AS250,新出的插头。8mm插头 ...

这样的吗,,,我用XT60就用螺丝刀把公头爆过菊,让他和母头贴得更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吗,,,我用XT60就用螺丝刀把公头爆过菊,让他和母头贴得更紧

那是XT60,AS150是这样子的。爆不了。

网友G:
从锡溶化需要的温度可知 其实不是AS150承受不了 实际上是焊接工艺有问题 焊锡没有一个瞬间是全部融溶的 这样焊锡是分层了 在分层处电阻很大 导致发热严重 继而升温脱离

网友H:
引用 楼主:
补充图片,谢谢!

可能是线头留的太短了,所以脱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线头留的太短了,所以脱焊了

对。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ec5用了大半年,2000以上起落有了,没融过
现在ls说的,我们统一换了rcpro,更踏实

厉害厉害大半年2000多起落,平均每天12个起落以上,如果算上刮风下雨,出差应酬,平均每次出行大约15起落。真的很厉害!15起落,每起落8分钟(自己换电池),120分钟,来回路上60分钟,充电120分钟。五个小时,再算上保养飞机一个小时。哥们你中毒太深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锡溶化需要的温度可知 其实不是AS150承受不了 实际上是焊接工艺有问题 焊锡没有一个瞬间是全部融溶的 这 ...

是的。确实是剥线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是对称的?

电池比电调多,所以母头用的多。需要单买一些母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RC.插头我们现在用这个,550和700都用这个,没问题!

电池端和充电器端可以对称用,不浪费

你的接头挺好,型号是?7808?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as150公头不能扳动,母头也有一圈铁丝,不能扳

回楼主,你可以试试AS250,新出的插头。8mm插头 ...

AS250不防打火把,特别是12S电池用的插头,感觉防打火还是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J:
AS250不防打火把,特别是12S电池用的插头,感觉防打火还是很重要。

看了这些评论,我有些发抖,我的大兔子上的凤凰160A是自己焊接的AS150,感觉焊功不过关,不知道会不会半空中断电

网友:
需要注意rcproplus的虚标很严重,amass的不太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哎哟呵,张嘴就来的又来了!

我亲测6mm插头,每起落持续120A以上,峰值接近300A没问题。

你这个人就是别人说什么想当然地就开喷,只有你是对的。第一,我实测持续140A电流10分钟就使标称280A的8806过热融锡,说明你才是张嘴就来的那个。
第二,6808插头标称持续190A,说明你的逻辑思维能力实在太差,以为测个120A就证明没有虚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啥电池 电机电调 持续10分钟140A飞?
你啥飞机?
把配置报上来,你飞机咋这么牛逼呢?

使劲想办法挑毛病是吧。看来rcproplus的插头虽然标称280A,但是只限于在120A的直升机上使用,否则就不承认测试结果?我双发GA6000你觉得能到140A不?下一步要怀疑啥,电流计不准还是怪我焊锡太差啊?

网友:
rcproplus这个品牌真的是牛b,建议12-14号线的插头也敢标140A持续,而且不管是几毫米的插头统统标0.38m Ohm的阻值,笑死人了。

看人家amass的才是正经厂家的样子

网友:
as250长什么样子?

网友K:
ec5/ec8最实惠的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K:
ec5/ec8最实惠的插头。

就我用EC系列插头的经验,EC5公头一定要用香蕉头的,不要用像伞花/花瓣似的公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我用EC系列插头的经验,EC5公头一定要用香蕉头的,不要用像伞花/花瓣似的公头。

那是必须的。

网友:
怎么又吵起来了,直升机板块天天吵架

网友L:
EC5用了10年妥妥的,最近换了EC8(8mm)更加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张口就来,你加速度和速度之间的关系掰扯明白了吗?
还过来比比划划的,你那两下子行吗?

所以你这持续电流180A也就持续了1分10秒,还要起降换电池休息几十秒,这又能说明啥呢?rcproplus可以聘请你当测试员了,下次测个10秒钟"持续“300A出来不是更牛?有点常识的看到rcproplus那些瞎标的数据都该知道不靠谱了。人家amass可不像你,按照标准测4小时达到稳定温升,那才叫真持续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I:
航模插头你想咋用?
话又说到开头了
你啥电池 啥电调 啥电机

虚标就是虚标,还找那么多理由。短时间过载使用没问题就等于持续电流可以往大了标?你也就会点攻击人的能耐了。

网友:
融了说明焊锡有问题 要出问题也应该是电池端先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锡溶化需要的温度可知 其实不是AS150承受不了 实际上是焊接工艺有问题 焊锡没有一个瞬间是全部融溶的 这 ...

这才是关键~其实插头是足够的了,我用6的头经常干到200A多,插头也只是稍微热一点而已,铁汉以前有很详细讲过这个,尤其是竞速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EC5用了10年妥妥的,最近换了EC8(8mm)更加爽

EC5好像外壳不怎么好拆啊,而且插拔特别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说出你的配置
我看你能多持续
问你多少遍了?

你在这转移什么话题呢?140A还要分什么电机飞的么?只许你pyro测的一分钟数据有效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