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降压装置

楼主(2021-06-14):
需要一个将6s锂
电池
电压降到12v的降压装置,需防水小巧,群里的朋友有推荐的吗?祝朋友们节日快乐!

网友A:
DC降压模块市面上很多,关键是看你需要的最大电流是多少?确定最大电流后直接去X宝购买即可

网友B:
淘宝搜“12V降压模块”,找到合适的再套热缩管,两端涂704再捏扁就防水了

网友C:
dc-dc,用704糊满就好

网友D:
网上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