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RF固件飞控抽搐问题?

楼主(2021-06-14):
本机为大通GTB339PNP机子,rf固件版本:rf固件版本号10.0.18.4939。
我的操作:
1、ASW解锁开关,
2、校准杆位行程2秒;
3、TDW,油门向下
4、YLW,方向左打,
5、PBW,俯仰向下
6、RLW,横滚往左,
7、A P,解锁开关打开,横滚向右确定,
8、是否启用自稳模式;不启用横滚向左。
到此调参结束,机器响2声,页面显示请进入OSD调参模式。
出现情况:
1、飞机按在桌子上不动,可以正常加油门到100%;
2、如果飞机一旦发生位移或者偏转等因素,飞机开始抽搐。
3、听声音是猛推油,在降油门,在孟推油,在将油门的无限循环。
4、飞机上桨后,螺旋状态飞天。
请问什么原因照成的?我如何解决?

网友:
先看看桨安装方向是不是和设置的一致。。然后各种设置profile换着试。。再不行就把P/D减一半,滤波数值调小。

网友:
有沒有视频?

网友:
你飛控是不是鎖上縲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