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凝土床身或水泥灌注的配方?

楼主(2021-06-14):
混凝土床身或水泥灌注的配方?.
用什么标号的水泥?》什么 配比 /“?要用其他添加剂吗

网友:
我觉得就上C20的混凝土就行了,关键是里面最好有钢筋或者螺丝之类的拉伸结构,这样可以保证结合强度

楼主:
C20不太行吧 普通水泥会收缩 脱壳的

网友:
浇的时候,用粗砂或者石头籽多的。在插入带丝牙的螺钉进入、,(可用粗钢筋焊接不锈钢螺钉)

网友A:
引用 楼主:
C20不太行吧 普通水泥会收缩 脱壳的

收缩的问题很难避免的,实在是介意可以预先浇筑一个尺寸略小的实体,然后放到腔体里面做二次浇筑或者用环氧树脂填充

网友:
似乎要添加铁粉什么的,或者是抗收缩料。
99年去过一个厂,设备基础浇筑好了以后,用铁锤砸会弹起来,根本砸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缩的问题很难避免的,实在是介意可以预先浇筑一个尺寸略小的实体,然后放到腔体里面做二次浇筑或者用环 ...

有一种添加剂叫 混凝土微膨胀剂的吧

网友(2021-07-26):
机床底座是用的是环氧树脂加花岗岩颗粒,几乎不热胀冷缩,油管搜搜有几个详细的DIY做法,用的环氧树脂胶要凝固越慢的越好,有时间操作。
骨架是铝的铸铁的都可以。

网友(2022-08-26):
有一种东西叫灌浆料,类似水泥,只需要加水搅拌就行,做个模具,然后导进去,微膨胀,我整打算用这个做一个铣床的底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