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bec供电不足的咨询

楼主(2021-06-15):
各位大神,应为新装的赛斯纳是带襟翼的,所以总共用了6个13g(铝头金属)舵机,再加上自身带的5个灯及自己后来又加装了两个前灯(都是接收器供电那种,中间还带了一个小控制器),还有一个锐飞的飞控串在中间,接收器用的是华科尔的1002。电调买的40A带ubec 3A输出那种,总担心会因为供电不足导致电调失控之类的,想找个解决办法。因为自己水平有限,就乱想了两个。一个是正道,换一个大功率ubec输出的,比如好赢飞腾v5,带8A输出,应该是足够了,就怕发热量太大,是不是有什么散热要求。另一个,就是异想天开,想着能不能单独买一个外置ubec给电装供电。但不知这样做是否可行,如果可行,供电应该接在哪?之前是电调的供电+油门控制都接在锐飞的油门上,然后锐飞再给接收机供电。如果改单独供电,那是不是可以反向,先给接收机供电,然后还能靠接收机和锐飞的连接线给锐飞供电呢?如果还是给锐飞供电,那油门是不是就要插在接收机上了?是不是原来电调油门那根线还要去除一根涉及供电的正极或是负极才可以?不太明白这个怎么做,来请教各位大神,希望不吝赐教。谢谢。啰嗦这么多,不知我是否表述清楚,谢谢

网友:
可以外接供电

网友A:
我的机是乐天电调+外置BEC,一共7个舵机,供电挺稳定。外接BEC的话建议把电调自带的BEC断开(挑掉红线),不然两个BEC电压不一样可能会有冲突。外接的BEC插锐飞上就行

网友:
电调bec拖累了电调发热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是乐天电调+外置BEC,一共7个舵机,供电挺稳定。外接BEC的话建议把电调自带的BEC断开(挑掉红线), ...

您好,您的意思是。外接bec给锐飞供电,插在锐飞的电机接口,电调的电机信号线直接插在接收机上?之前锐飞跟接收机有一根电机的连接线,现在就不插了。是这样用吗?您用的外接bec是什么型号的啊。供电多少a的。输入端是什么样子?一个xt60公口和母口做在一起那种?有某宝链接或是能说说型号我查查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您的意思是。外接bec给锐飞供电,插在锐飞的电机接口,电调的电机信号线直接插在接收机上?之前锐 ...

电调信号线还是插在原来的位置,只是把红线拔了;如果bec占用了信号口子也可以插接收机上。我的bec是5V5A那种,去淘宝搜5V稳压模块就行了,有很多搞电子开发用的,又便宜又好用;“航模专用”那种就智商税了

网友B:
电调只要考虑动力性能,供电用另售的UBEC,电调输出插头的+5V线就退了针包起来或者直接切,GND线一定要保留。先插哪后插哪没有玄学,因为用电器的+5V脚全部都是并联直通的,普遍原则就是大电流设备使用最短的连接线。所以你那么多舵机和灯都是接在接收机,它就是优先插UBEC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信号线还是插在原来的位置,只是把红线拔了;如果bec占用了信号口子也可以插接收机上。我的bec是5V5A ...

飞控就是陀螺仪,主要管平衡的事吧,电机应该不控制吧?如果不控制电机,那我就直接插在接收机上。外置供电给锐飞飞控。大神方便加个好友吗?还想多跟你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只要考虑动力性能,供电用另售的UBEC,电调输出插头的+5V线就退了针包起来或者直接切,GND线一定要保留 ...

那就是说,我给接收机供电,然后通过接收机和飞控的连线再给飞控供电。飞控上原来插得跟电调连接的三针去了红针,留下信号和负极。是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我给接收机供电,然后通过接收机和飞控的连线再给飞控供电。飞控上原来插得跟电调连接的三针去 ...

是的。如果你舵机全都插飞控上的,那就飞控优先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如果你舵机全都插飞控上的,那就飞控优先供电。

飞控肯定接的四通道。四个舵机,接收机接的襟翼和灯控。有点不好分辨哪块用电多了。还有,ubec输入头那块,是买个焊好xt60头的,我再用个一分二分别接电池、电调和ubec还是有那种公母头在一起,分出根线焊在ubec输入端的?自己手艺有限,无法焊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控肯定接的四通道。四个舵机,接收机接的襟翼和灯控。有点不好分辨哪块用电多了。还有,ubec输 ...

用电负荷差不多的话就无所谓谁先接了。焊接的话似乎总避不过的,本着将来闲鱼不掉价的原则,还是做电池输出的1分2线吧,线径跟电池的保持一致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负荷差不多的话就无所谓谁先接了。焊接的话似乎总避不过的,本着将来闲鱼不掉价的原则,还是做电池输 ...

好的,谢谢

网友:
电调自身降压,其余用外置降压,正确接法是电调红线拔出,外置降压接接收机正负极。舵机等正常接法。
更好的接法是耗电大户的正极并联,所有负极并联,信号线接接收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控肯定接的四通道。四个舵机,接收机接的襟翼和灯控。有点不好分辨哪块用电多了。还有,ubec输 ...

担心电流的话,所有负极并联,所有正极并联。这是大功率舵机的接法。
这样飞控只管发信号,不管供电。
哪怕几十安的电流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担心电流的话,所有负极并联,所有正极并联。这是大功率舵机的接法。
这样飞控只管发信号,不管供电。
...

收到,谢谢

楼主:
感谢各位的意见建议。参考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能力,还是买了一个飞腾的电调,相对简单些。卖家给改好电池延长线,v4.2版5v 5a,应该也够了。毕竟也不是全部一起工作。这样改动的动静最小。不过还是学习了不少相关知识,感谢各位。同时发现,v5版的电池接线和电机接线都特别短,可能怕长了电阻大吧。所以选了二手v4.2回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