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模型车多功能灯组

楼主(2021-06-15):
潜行学习编程多年,根据小伙伴的需求开发了一款适用与工程车,拖头的多功能灯组。
特点:支持多种控制方式切换,多种控制模式。

    现在正在发开拖板灯组,拖板灯组与主灯组之间可以通过三线或者蓝牙来连接。省去复杂的布线。

视频演示说明

网友A:
这东西早就应该有了,目前的体积大,贵,功能一般般。
另外,楼主有没有考虑下一版搞个转向灯声音?还有就是左右转向灯的开启和关闭的摇杆位置可调,建议也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早就应该有了,目前的体积大,贵,功能一般般。
另外,楼主有没有考虑下一版搞个转向灯声音?还有就 ...

转向声音是个好建议。
转向开启的摇杆位置,是指摇杆的中位还是开启灯的中位死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向声音是个好建议。
转向开启的摇杆位置,是指摇杆的中位还是开启灯的中位死区呢?

转向声音是有两种的,滴滴滴和咚咚咚。
转向摇杆位置,是指摇杆的中位还是开启灯的中位死区呢?
最好都可以设置一下。例如我的拖头做了双舵机转向。一个舵机控制一侧前轮,因为阿克曼角的问题,舵机不是左右行程一样。所以这个时候转向方向灯就左边打一点点就亮,右边打很多才亮(或者反之)

楼主:
现在转向中位是开机自动检测。
左右死区的话可以在电路里面接入电位器。通过电位器来调节。  个人不喜欢那种各种拨动摇杆来设置的方式。觉得太繁琐,喜欢引出开关和或者电位器来设置

网友:
好东西呀。体积也好小

网友:
什么时候量产

楼主:
量产谈不上,业余时间自己做几个給喜欢的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