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2000,萌新求大神帮忙选控

楼主(2021-06-15):
预算2000,萌新求大神帮忙选控
什么X9D、TX16S、TX18S,TANGO2啊,大黑羊、小黑羊啊,完全选择困难了。
请大神推荐

网友A:
这些我都用过,如果你只飞穿越机:首推X9D+小黑羊,其次是tx16s+小黑羊这个控手感也挺不错,tx18s塑料感太强了,tango2手柄控看你自己喜欢不,大黑羊完全没必要用不上这么大功率,另外黑羊建议买新出的2.4g tracer高频头,刷新率高更,价格也合适!!!

网友B:
收我的99新FUTABA 14S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我都用过,如果你只飞穿越机:首推X9D+小黑羊,其次是tx16s+小黑羊这个控手感也挺不错,tx18s塑料感太 ...

谢谢大神,那放弃TX18S了,那就X9D陪小黑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我的99新FUTABA 14SG吧

谢谢大神,感觉搞不起啊

网友C:
只飞穿越建议直接tango2了,没必要再搞个x9d+小黑羊,用起来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飞穿越建议直接tango2了,没必要再搞个x9d+小黑羊,用起来不方便

谢谢大神,手里有个T-LITE单协议的练liftoff,因为习惯两指捏着摇杆,总感觉手柄有点难受,不知道黑羊用不用的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我都用过,如果你只飞穿越机:首推X9D+小黑羊,其次是tx16s+小黑羊这个控手感也挺不错,tx18s塑料感太 ...

劳烦大神,再询问下,有必要上霍尔的X9D或TX16S,TX16S普通的和霍尔的都比X9D便宜啊,那是不是TX16s配小黑羊也行?现在上X9D会不会49年入国 jun啊?

网友A:
我现在在用tx16s霍尔版+小黑羊,因为我也玩其他例如直升机、固定翼,四合一高频头用起来方便,tx16s也不比x9d差,做工也比x9d好,不过2019款的x9d换了外观,个人觉得是挺好看的,就是太贵,两个控使用上面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在用tx16s霍尔版+小黑羊,因为我也玩其他例如直升机、固定翼,四合一高频头用起来方便,tx16s也不比x ...

谢谢大神,不管新的还是鱼上的TX16S都比x9d便宜,感觉比X9D合适,新的x9dse有点小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不管新的还是鱼上的TX16S都比x9d便宜,感觉比X9D合适,新的x9dse有点小贵。

上咸鱼,找全新的,有厂家出货的比淘宝价格少个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咸鱼,找全新的,有厂家出货的比淘宝价格少个50左右

好的谢谢,感觉618活动199-20的满减活动也挺好的,霍尔TX16S带V2小黑羊带三个接收机,满减后1619有点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感觉618活动199-20的满减活动也挺好的,霍尔TX16S带V2小黑羊带三个接收机,满减后1619有点合适 ...

那这个 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 很不错了

嗯嗯,谢谢大神。晚上12点下单。

网友D:
TANGO2刚刚飞了回来,500MW飞了1公里,大疆天空端信号红了就没飞了,控握着也挺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TANGO2刚刚飞了回来,500MW飞了1公里,大疆天空端信号红了就没飞了,控握着也挺舒服.

啊,手臂控有点不习惯····

网友:
纠结就x9d,不亏

网友E:
大疆FPV控,性价比正高,

楼主:
不纠结了,准备上TX16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疆FPV控,性价比正高,

大疆玩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