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一个颇具争议话题,无副翼十字盘调平是否必须保持三连杆等长度?

楼主(2021-06-15):
玩直也有一段时间了,最近被这个基础的调试给搞困惑了,所以请各位大侠前辈畅所欲言发表见解!

     一种方法是,油门回中,将十字盘舵机臂装上,尽量让舵机臂接近水平的安装,然后用k8“修定”里的“舵机”这一项将舵机臂调成水平,接下来装连杆装十字盘,这时的十字盘用十字盘调平器放上后,还是会在某个脚有一丝丝间隙的,那么调这边的拉杆让间隙消失,十字盘调平器的三个脚与十字盘都没了间隙说明十字盘调平了。当然这里有个前提是十字盘三个拉杆的长度预先都是调成等长度的。
       一种方法是,油门回中,将十字盘舵机臂装上,尽量让舵机臂接近水平的安装,然后用k8“修定”里的“舵机”这一项将舵机臂调成水平,接下来装连杆装十字盘,十字盘调平器放上后,发现调平器的三个脚里有一个有间隙,由于十字盘三个拉杆是等长度的,这时用k8“修定”里的“十字盘”选项来调平这个间隙,十字盘调平器的三脚与十字盘没有间隙了,说明十字盘调平了。
       现在要请教的是这两种方法究竟哪个更好更准确?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十字盘三个拉杆究竟是不是应该等长度?第一种方法靠机械调平十字盘那么三个拉杆长度肯定不等,第二种方法靠k8参数调,三个十字盘拉杆完全等长度。

网友A:
连杆确定等长了就不能再单独调整其中的一个了,如果能保证倾斜盘是水平的,那么舵机臂不水平,就一起调长或挑短三根连杆。最终的结果是桨0度,倾斜盘水平且在倾斜盘滑轨正中间,然后舵机臂水平。其中两个桨夹拉杆等长,三个舵机拉杆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杆确定等长了就不能再单独调整其中的一个了,如果能保证倾斜盘是水平的,那么舵机臂不水平,就一起调长或 ...

大哥,后面的还没做呢,目前在调平十字盘这个阶段,旋翼头还没装上呢。

网友B:
不等长说明舵臂没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等长说明舵臂没垂直。。。

有一个实际情况是,舵机臂调水平了,十字盘连杆三个长度一样,这时装上十字盘按理说十字盘应该是水平的,而实际情况遇到的是有一个脚有一丝丝的不平。这种情况应该比较多的,比如富丽360的十字盘连杆塑料一体,富丽380的十字盘连杆塑料一体,这些都是固定长度,舵机臂调水平后按理说装上十字盘就应该是平的了,而实际并不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个实际情况是,舵机臂调水平了,十字盘连杆三个长度一样,这时装上十字盘按理说十字盘应该是水平的, ...

你怎么确认舵机臂调水平了?

网友D:
最理想的情况是连杆等长,舵臂也是90度。
因为舵机不可能3个都完全安装到与主轴垂直的面上,而且倾斜盘加工时候可能有误差,所以才有楼主这个问题。
我的理解是,尽量把舵机装到与主轴垂直的面上,然后舵臂绝对90度,连杆长度微调。也就是楼主说的办法1
原则是,宁可连杆不等长,也要中立点垂直。你看以前450sport就是这个样子的。

还有个问题,有的飞机,就算是重心完全在主轴上,也严格按照我说的上面的方法调机,但是飞机悬停还是会往特定的方向跑偏(特别是有副翼),这就要怀疑倾斜盘了,当然不想花钱和折腾,微调修修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确认舵机臂调水平了?

也是一个调机贴学到的用角尺来确定舵机臂水平,不再用眼睛瞄了,这样相对准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理想的情况是连杆等长,舵臂也是90度。
因为舵机不可能3个都完全安装到与主轴垂直的面上,而且倾斜盘加 ...

这个解释清晰易懂,非常感谢!

网友:
我就用的第二种,有些飞机十字盘拉杆设计不是正反牙,不好拧,就算是正反牙拧的时候用力大一点球头扣就蹦出来了,感觉球头扣也容易变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解释清晰易懂,非常感谢!

就算办法1做到了,而且重心也在主轴上,飞起来飞机不一定悬停时候倾斜盘就是平的,因为倾斜盘加工有误差。

网友:
这两种方法在几何关系上会有一点点差别,也就是舵机转过同样的角度十字盘位置会相差一丁点,不过飞起来影响不大吧。。。感觉这点差别比虚位的影响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办法1做到了,而且重心也在主轴上,飞起来飞机不一定悬停时候倾斜盘就是平的,因为倾斜盘加工有误差 ...

你说的这个我去年飞有副翼时感觉自旋悬停比较难,今年用无副翼感觉自旋悬停就简单多了。

网友:
没什么好争议的,以前的飞机三个舵机都不在水平面上的。舵机连杆长长短短的,关键是先调舵机臂90度,再通过伸缩舵机拉杆调平十字盘。舵机拉杆有正反牙拉杆的,可以无极调节

网友:
理论上,是三平,垂直、水平。三个十字盘拉杆等长、两根桨夹拉杆等长。由于舵机是齿输出,毕竟有角度,加上舵机不是安装在同一位置,这样,在中立点的时候,舵机臂不一定全部完全水平,这样就需要在陀螺仪中微调,让三个舵机臂在中立点的时候都水平,使三个舵机在集体螺距的时候,尽可能的保持一致性。实际中,舵机的一致性、十字盘、大桨夹、拉杆甚至陀螺仪等精确性都会有差距,所以也会出现各种微调。但总的方向还是尽量靠近三平和垂直。

网友:
我只管十字盘是否水平。。舵机臂没管过(要把舵臂调水平就需要调整微调,即使把舵臂调整到水平,旋翼头的各个部件出现虚位后,这个水平也就不水平了),这样调好以后正倒自旋桨面基本是水平的,看来是我调错了?

网友E:
就舵机臂水平这个问题基本就无法做到,靠什么测量水平?靠肉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舵机臂水平这个问题基本就无法做到,靠什么测量水平?靠肉眼么?

角尺可以解决眼睛看的不准确性啊,我目前就是这样玩的呢。

网友:
一丝丝间隙应该是很小了吧,两种方法我觉得已经体现不出差别了。保证连杆一致,图方便我一般都是调下k8,但也会目视看下3个舵机臂是否几乎无差别,如果不行就要调连杆补偿。别只调一个位置,都调一下不就行了,把副作用都降低了。

网友:
理论上绝对平,飞机悬停会往一个方向飘,我们的直升机悬停,机身基本上都是斜的,只是转速太快,没感觉出来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角尺可以解决眼睛看的不准确性啊,我目前就是这样玩的呢。

舵机臂这么狭小的空间,加上舵机臂2边不是平行的,怎么测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舵机臂这么狭小的空间,加上舵机臂2边不是平行的,怎么测量呢?

角尺靠舵机上,舵机臂的所有孔都在角尺下面一排很容易判断了。

网友F:
这个取决于安装时产生的误差是舵臂高度的误差还是舵臂角度的误差。实际情况中可能不太好去测量,而且可能两者都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取决于安装时产生的误差是舵臂高度的误差还是舵臂角度的误差。实际情况中可能不太好去测量,而且可能两 ...

这个是有点复杂了,实际中真的没办法进行操作的呢。

网友:
机身组装正确的前提下,三连杆要等长,舵机臂孔位等长。然后十字盘还不平只有两个原因。1舵机臂中位不对。2十字盘变形

网友:
个人观点:基于一是舵机中立点安装舵机臂,基本上不可能做到绝对准确的角度;二是舵机安装到飞机上收到舵机或舵机安装座精度影响也不可能做到三个舵机高度完全一致;三是直机±12度左右的螺距基本上不需要把舵机全部的行程用完;四是陀螺仪中基本上为调平十字盘而具备斜盘舵机的微调功能四点,实质上是需要通过相对固定的(飞机说明书给出的)物理层面的设定(比如舵机臂要求尽量与舵机呈90°夹角、连杆长度一致等等)将其工作空间限制在舵机行程、陀螺仪工作范围内,所以基于上述情况,三个连杆可以等长也可以存在一定范围内的偏差,当然如果三个连杆的长度偏差过大,超出了舵机或者陀螺仪的可容许的限度那当然是不行的,那么关于是否需要三连杆等长的问题,也可以理解为在综合上述因素的情况下,怎么调机方便怎么来。另外,理论上是需要做到“三平”实际上也不完全能做到,越小的飞机十字盘越需要调准(尽量调平),越大的飞机还是允许有微量的偏差。个人理解不喜勿喷,也欢迎各位大神批评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理想的情况是连杆等长,舵臂也是90度。
因为舵机不可能3个都完全安装到与主轴垂直的面上,而且倾斜盘加 ...

你很懂?

网友G:
引用 楼主:
角尺靠舵机上,舵机臂的所有孔都在角尺下面一排很容易判断了。

有图片可参考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图片可参考吗 ?

这个就是我看到的贴里面角尺使用方法。

这个就是我看到的贴里面的角尺确定舵臂方法

这个就是我看到的贴里面的角尺确定舵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