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ll-up直升机空中熄火

楼主(2021-06-15):
【Pull-up~直升机空中熄火~还能平安落地吗?-哔哩哔哩】https://b23.tv/8yP5k2

返航途中一直切的自动返航,快到家的时候失去动力,这台飞机近距离飞行一直很优秀,每次飞远了失控后都能自己回来,这次飞行,我加了遥控器放大器,不是失控的问题引起的。
大家通过视频看一下大概啥原因,因为飞机一直很稳定,飞机上没有安装卡记录日志

网友A:
我看到了下方的高压线。

网友B:
楼主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我是X360配mini Pix,尾电机模式,定点、航线、返航均已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了下方的高压线。

难道是高压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我是X360配mini Pix,尾电机模式,定点、航线、返航均已测试

有没有遇到我这种情况?

网友C:
画面太棒了,用什么拍的

网友D:
电子设备在使用时应尽量远离高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设备在使用时应尽量远离高压线.

是真的吗?我的直升机起飞的时候掠过高压线,比一个高度还要低,有一次穿越机不小心直接穿过高压线,飞控都没事,你亲自遇到过吗?

网友E:
直升机飞到失控返航,我xxxxxx

网友:
高压线会干扰

网友F:
电调控电呢? 老哥区哪里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面太棒了,用什么拍的

骁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升机飞到失控返航,我xxxxxx

直升机有这个功能,干嘛不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调控电呢? 老哥区哪里飞的。

我在苏州人烟稀少的江边飞行的

网友G:
能捡回来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捡回来就不错了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遇到我这种情况?

你是不是失控保护设置的电调-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失控保护设置的电调-100??

这飞机近距离飞,已经好几年了,每次切返航都回来,还有几次飞到没信号了,它自己回来的。我用的sbus接受,没有信号了,sbus接收机会保持油门原先的数字,因此不存在你说的-100的情况

网友:
用的什么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