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好飞的飞机都给炸了,是电子设备的原因吗?

楼主(2021-06-15):
昨天早上去飞,第一个飞行正常动作、降落,第二个飞行到5分钟第三边时左翼航灯一直是亮的(正常情况下是闪烁的),飞行高度是20米,心想着是不是电子设备有问题了,要赶紧降落下来检查一下,到第四边转弯,飞机完全不受控制,油门、升降、副翼舵机控制不了,而且还是处于转弯状态,左翼是倾斜的,如果是平飞的话还有机会迫降。就这样子从这个高度坠机了,机头、机翼、设备座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晚上在家用胶水修复,检查电子设备,舵机、电机、航灯,电池电压、接收机都正常,是什么原因导致失控呢?先修复好飞机,到周末再次去试飞。

楼主:
早上编辑帖子,一直提示说帖子长度不够,什么原因啊?

网友:
航灯和舵机等都是电调BEC 5V供电吗?航灯是自己改装的吗,如果都是看下是不是因为航灯开启且在打舵的时候5V电压波动太大,自己地面测试下,看下接收机输出电压,还有就是拉距一下,毕竟接收机收到撞击,不知道摔的怎么样

楼主:
电子设备都是由电调供电,,航灯是成品,接接收机电源,一般正常飞行距离一百米左右。况且飞第一个电时都是正常飞行,太忽悠人了

网友:
电子设备失效这种事情说不清的,你可以按照上面测试下,然后控制一下变量,把航灯去掉再测试一下电压波动,感觉可能会是你加装航灯的原因,建议下次首飞你先不要接航灯了,而且我刚看见你的黄皮电调,有条件换掉把,这种不靠谱,大概率就是电调问题了

网友A:
电调吧,电调差的话不建议用电调带的BEC供电,很容易各种保护,过载的。  好赢天行者这类廉价电调都有舵机数量限制,我记得2~3个。硬上非常容易过热之类的问题。舵机即使没有动作功率好像都差不多。何况你还吧航灯也接上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固定翼飞控。

楼主:
这个电子设备配置,不止20个起落了,都没有出现这种失控情况,还有这个电调不是一般质量差的那种。

网友:
上次还好的,以前还好的,这都不是排除的理由。

网友:
不好搞呀

网友:
这摔的够惨

网友B:
楼主呀,为什么老魔友都不会用黄皮电调?一、入魔名言:省钱是花钱的开始;二、因为便宜设备炸鸡神马的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吧,电调差的话不建议用电调带的BEC供电,很容易各种保护,过载的。  好赢天行者这类廉价电调都有舵机 ...

好盈40A以下的(其它品牌也是),是线性降压。线性降压的特点是电压差产生的功率全部由芯片变成热量消耗。(比如说,输出5V,输入12V,电流1A,那么稳压管承受的功率是7W,如输入是8V,则只有3W)。所以线性降压的话,电压差小还是很好的,电压差大就发热很厉害了。这个看起来像是断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呀,为什么老魔友都不会用黄皮电调?一、入魔名言:省钱是花钱的开始;二、因为便宜设备炸鸡神马的得不 ...

黄皮电调和好盈的降压是一样的,都是78L0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黄皮电调和好盈的降压是一样的,都是78L05。

你先保证小作坊们 能达到像样的品控再说这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先保证小作坊们 能达到像样的品控再说这些

7805也不是小作坊生产的呀,实在不放心,换掉7805即可。

楼主:
飞机已修复,等待周末试飞,打算去掉航灯测试。

网友:
电调负载太大,供电不稳定造成接收机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7805也不是小作坊生产的呀,实在不放心,换掉7805即可。

好吧,祝你用得开心千万别上天拉烟

网友:
左航灯是亮的,正常闪烁。那么航灯是由接收机信号控制,还是通电就闪烁,和接收无关?

网友D:
你把飞控去掉,然后再说是否好飞哈

网友:
你这种情况我遇到过类似的,飞行中全部失控,飞机舵面保持失控时候的状态。 飞机是淘宝上的小号魔鬼,70多块钱那个。原因是电调过热,死机了,电子设备瞬间全部断电。温度低一点电调又恢复了,再飞20多秒依然是同样的故障。
再飞之前一定要注意电调散热条件是不是优良。有条件的买个UBEC吧,10块左右,专门给电子设备供电。电调的BEC不够稳定。

网友:
除供电原因外,检查一下接收机天线方向在失控时是否刚好处于信号最差的角度。

网友:
这么好的飞机都让你炸了,还是装了增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飞控去掉,然后再说是否好飞哈

新手飞几次要强制戒飞控

楼主:
去掉航灯后,一切正常飞行。对于航模,我也是入魔时间不长,为了稳步踏入航模路,飞机都用飞控,有自动增稳,对自己提高飞行技术有一定的帮助,从而增强了继续飞航模的信心

网友(2021-07-15):
一样的飞控,偶尔抽筋失控过遇到过几次,故障率10%吧,表现为起飞自平衡正常,切手动飞一会,切回来就歪了,爬升,俯冲,左右歪斜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7805也不是小作坊生产的呀,实在不放心,换掉7805即可。

这种线性降压高度依赖PCB为其散热,如果设计不合理,比如散热铜皮不连续,或者铜皮薄,或者散热接触不好,都可能导致同样电流下温升偏高。所以品控还是能明显左右7805的能力的。
不过说到底200mA以上的电流就不要只依赖线性降压了。机舱里气流不好,BEC又裹在热缩管里,几瓦的耗散功率也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另接个bec吧,没多少钱,又不是小飞机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