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12MM的底孔一般是多大好?

楼主(2021-06-15):
攻丝12MM的底孔一般是多大好?我在网上查了下是:10.2的孔,材质是铁,但是发现这个手动攻丝非常吃力,得用吃奶的力量,才能一点点攻丝,攻丝到一半的时候我的攻丝扳手都拧断了,还好那个丝锥没有断.不知这个底孔可以钻稍微大一点吗?就是担心孔钻大了,螺纹会不会配合得不紧啊?

网友A:
10.3 10.4都可以,10.2这么难搞很有可能是你丝锥原因,螺纹是中径配合,底孔大一点点对螺纹精度影响不大

网友B:
你的底孔多大测量了么

网友C:
底孔小了吧
10.2还是很好攻的

网友D:
可以打10.5的孔

网友E:
普通公制牙:MX0.85

网友F:
普通螺纹联接对精度要求并不是那么高,差1、2十道不会有太大影响,除非你用在汽轮机组上……。

网友G:
底孔是一方面,你用攻丝油了没?丝锥是不是对?手动的头攻,二攻。。。

网友:
10.5

网友H:
丝锥不行,试试机用丝锥,又正又锋利。

网友I:
一般去到 10.7都没问题

网友J:
10.5 我们经常攻丝

网友J:
M4内螺纹是3.2的孔 M5是4.2的孔 M6是5的孔 M8是6.7的孔 M10是8.5的孔 M12是10.5的孔 这是钢材上攻丝的参数

网友J:
软金属上底孔要放大0.1左右

网友K:
M12*1.5,所以用10.5的底孔。
某些材料要开到10.8
10.2?当真以为12的丝锥就不会断吗

网友L:
这事我也遇到过,我的是丝锥的问题,换一个好点的丝锥就行了

网友:
10.5毫米

网友M:
检查底孔直径,按你所述应该可以攻出合规范的内螺纹。先用头攻(丝攻一套两个其中有头攻和二攻)孔内壁和丝攻沾点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