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割草机输出轴(油动仿真船硬轴)的改造方法

楼主(2021-06-15):
26cc割草机价格便宜,动力较为强劲,网上有现成的改好水冷的整机出售,适合对速度要求不高的汽油动力仿真船使用。价格500元左右,由于便宜,所以折腾改造起来也不心疼。
结合我自己的1.3米鱼雷艇输出轴的改造经验,发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

下面两张图是离合器拆下的样子。

下面是离合杯拆掉的样子(拆掉轴承卡簧,慢慢敲出)

这是离合杯,注意看原来的是方孔,如果想用硬轴连接就要进行改造。(图借用的网上)

首先在方孔内插入一根直径5mm的短轴。请注意,插入的轴的同心度谁非常差的,因此不能直接作为输出轴使用。解决的办法就是用电焊进行直径加粗,然后利用轴承外圆为基准,对加焊的轴进行车圆找正。

车床车外圆(根据自己对需求确定直径)找正

加工完的样子。这样的话输出轴的同心度就保证了。

这种方法适合使用硬轴连接。自己不能加工 ,需要外加工。

如果有模有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也可一起讨论。

网友:
同轴度有多少?

网友:
大三爪接四爪单动强!

网友:
感觉把方孔在机床找正后扩成圆孔 再用顶丝侧面顶住要好点 至少不需要焊接 方便更换轴 焊接容易变形 还有材质问题

网友(2021-07-17):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最近也是在搞这个事情,我叫别人帮我钻孔的20块钱还没帮我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