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力轴承内装的现实情况

楼主(2021-06-16):
推力轴承内装比外装虚位小,能够更好发挥推力轴承和深沟球轴承各自的优势,这个讨论已经很多,不再赘述。

推力轴承外装方式,也是大多数桨夹的默认安装方式

止推轴承内装方式

但是目前的情况,设计为了方便装轴承,桨夹内部相对轴承来说不是紧配的,只有最里面一圈是紧配。
这就导致内装推力轴承的话,外面的深沟球轴承实际是松动的,比深沟球内装虚位更大。
如果你没有感到虚位,那是顶死推力轴承带来的假象,实际上最外面的深沟球轴承没有起到作用。

目前已知真正支持推力轴承内装的桨夹,如果有更多款的欢迎补充。

楼主:
尾桨夹也基本存在同样的情况

网友:
内装好点

网友A:
内装好,现在很多机子外面深沟轴承也是紧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装好,现在很多机子外面深沟轴承也是紧配

比如什么机是呢?

网友B:
富丽380尾桨夹改推力轴承内置,没发现什么问题。大桨夹没改,因为已经买了冰人大桨夹了,所以也懒得摸索了,再说还没首炸过,所以不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丽380尾桨夹改推力轴承内置,没发现什么问题。大桨夹没改,因为已经买了冰人大桨夹了,所以也懒得摸索了 ...

富丽380,M2.5那种我试过,是松动的。原配M2那种就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富丽380,M2.5那种我试过,是松动的。原配M2那种就不懂。

兄弟,垫片厚度是0.5的,买的垫片没有的话可以两片0.2加一起啊,关于两片0.2厚度垫片叠一起会不会有问题实践试了是可以的,没有什么问题,另外说一句我也是2.5的尾桨夹。0.2和0.3厚度的垫片我都买了,就是准备凑0.5厚度的,现在看来两片0.2可以了,不过看配件公差了,也许有些需要另外组合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垫片厚度是0.5的,买的垫片没有的话可以两片0.2加一起啊,关于两片0.2厚度垫片叠一起会不会有问题 ...

不是垫片厚度的问题哦,你说的那是轴向虚位,我说的是径向虚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垫片厚度的问题哦,你说的那是轴向虚位,我说的是径向虚位。

这个倒没特别注意过,好像是有吧,没感觉到什么影响,你能说详细点吗?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倒没特别注意过,好像是有吧,没感觉到什么影响,你能说详细点吗?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有虚位多少会导致控制精度下降,径向和轴向力都是推力轴承来承受,损耗加大,还容易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虚位多少会导致控制精度下降,径向和轴向力都是推力轴承来承受,损耗加大,还容易震动

富丽的小轴承感觉都靠不住,尾桨夹的轴承我都换了,推力轴承还凑活用,还有那个尾波箱尾轴的轴承早早的就用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