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架F3A飞机应该怎样配比动力(油动和电动)?

楼主(2021-06-16):
每当我们准备一架飞机时,配比动力有什么原则和应注意的地方吗?比如排量、桨叶大小规格,邮箱大小、油料比例。。。。请教论坛里的老师和大虾们。

楼主:
拉力与飞重之间的比率多大合适呢?

网友A:
一般飞机都有推荐配置的呀
参考这个就不错

网友B:
动力没有什么固定的比例,看自己喜欢,按说明书推荐也好,自己超配也好

我啊波罗60就装了个OS91发动机,飞的很爽。

油箱是飞机自带的,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另外配大一号,注意重心

比例是汽油机,一般1比30的比例。甲醇买成品油,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没有什么固定的比例,看自己喜欢,按说明书推荐也好,自己超配也好

我啊波罗60就装了个OS91发动机, ...

我觉得动力太大了太小了都不好,应该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如果是很细致,基本上都是唯一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飞机都有推荐配置的呀
参考这个就不错

看了下推荐的内容,感觉都是一个不会错的选择,但F3A是不是更仔细点好。

网友:
如果是自己第一架3a就建议按照说明书来,如果玩多了有自己的想法,那当然随意

网友C:
阿波罗60是个啥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波罗60是个啥飞机?

没有这个型号。是个口误

网友(2022-06-13):
我觉得3A 还是电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