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冲程汽油机 四个磁铁的磁飞轮你见过吗

楼主(2021-06-16):
二冲程割草机发动机,磁飞轮太大了,咸鱼逛了两礼拜,发现一个直径超级小,只有36mm的磁飞轮,果断拿下,到手一看,傻眼,居然有四个磁铁,一般不都是两个嘛,这下不知道怎么办了,估计是不能直接用了,谁了解磁飞轮和高压包之间的关系,来讲讲

网友A:
航模的不知道,别的发动机触发线圈好像都是冗余的,比如4冲程飞轮转2圈有一次点火做功冲程,但每转一圈都触发点火的,排气点火虽然是脱裤子放屁,但无伤大雅,结构也可以简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的不知道,别的发动机触发线圈好像都是冗余的,比如4冲程飞轮转2圈有一次点火做功冲程,但每转一圈都触 ...

这方面的资料好少,优酷和blibli都搜了,没有这方面资料

网友B:
航模要求稳定性一定要高,不仅影响到人身安全,炸飞机也受不了。闲鱼有出售各种型号的航模专用汽油机、甲醇机,何必去折腾割草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模要求稳定性一定要高,不仅影响到人身安全,炸飞机也受不了。闲鱼有出售各种型号的航模专用汽油机、甲醇 ...

喜欢折腾,不是为了飞航模,而是喜欢研究折腾,想知道其所以然

网友:
为啥不改cdi呢

网友:
改烧甲醇素油最好估计压缩比有所区别
来自微站

网友:
割草机的磁飞轮大小影响机子的运转惯性改大改小影响运动平衡它起飞轮做用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