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205电机还有许多种?

楼主(2021-06-16):
小穿越的电机有异响,于是买了俩来替换。到手发现不一样啊,别的还好,底座高度不一样还真不敢混用了……

网友:
右边的像是山寨货哦

网友:
买到假的了吧,银燕这个2205好多山寨的。

网友:
这型号山寨很多的,要么再买两个都换掉,要么在原来的店里买。

网友:
这个山寨的多,不过就算是正品,也要买同一批次生产日期相同的最好,批次不同也可能有细微差异

网友A:
其实也没多大关系,别太暴力基本上感觉不出来飞控会自动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没多大关系,别太暴力基本上感觉不出来飞控会自动调整的

同意!

网友:
我都不同型号电机混用,不同型号电调混用,四合一电调(坏了一路)和分体混用,也没有什么感觉,机子的姿态是陀螺仪调整的,不差太多应该没有问题,反正练习用早晚会炸坏。

网友(2022-08-28):
没有EMAX标,两个都是李鬼。

网友:
完全无所谓。如果想DIY还可以自己换轴承

网友:
这个电机应该是仿的2018年迪拜大师赛的那个电机,这个电机仿的比真的都多

网友(2023-01-09):
这个电机甚至山寨货有更新,21年左右的缝小,后来发现用在后推机上转子会蹭底座,又调整了

网友:
考个古吧,以前220*系列的电机底部螺丝位不是统一的16*16,而是一组16,一组18。后来才统一做到16*16。早期的机架为了适应以前的孔位,都是长方形孔。你买的这个电机先不说真假,款式肯定是19年之前的。其次说一下高度问题,即使同款电机也会有不同版本(早期的电机更是这样,可能厂家并没有宣布,但实际上都有不断地小改),所以外型不太一样不同太在意。注意规格和kv一致就行。再其次,其实规格、kv不一样,甚至桨不一样都可以混用,现在飞控的能力,只要差异不是特别大,都能飞起来,无非就是震动、耗电等比较大,飞行没有什么手感可言而已。

网友:
现在电机都是乱生产,越生产越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