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请教一下穿越机一开油门就雪花屏

楼主(2021-06-16):
因为本人刚接触穿越机,就买了乐迪的f110点飞控板玩一下空心杯的,没接电机的时候拉油门摄像头不会雪花屏的,一接电机一开油门就立马雪花屏,各位大佬指点一下,那个红色圈起来的就是摄像头取电的地方,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一下,谢谢各位了,摄像头是这种小功率一体的,接收机天线是在下后方

网友A:
要接LC滤波板。否则一推油门就是干扰,在一个就是是否推油电压低,发射的电压变低?这种小机器最爱犯的毛病就是不加滤波板都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接LC滤波板。否则一推油门就是干扰,在一个就是是否推油电压低,发射的电压变低?这种小机器最爱犯的毛病 ...

感谢老哥回答,先去测一下是不是一启动电压低

网友B:
问题是怎么加L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怎么加LC

买个5伏稳压模块,3元钱,输出端接稳压,然后再接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5伏稳压模块,3元钱,输出端接稳压,然后再接图传。

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