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瓶儿装新酒”天梭一号P1T-1弹射模型滑翔机

楼主(2021-06-16):
        “旧瓶儿装新酒”天梭一号P1T-1弹射模型滑翔机

    弹射模型滑翔机是个很老的传统项目,几乎所有的老航模都是从这儿起步。弹射模型看似最简单,实则其飞行过程十分复杂。飞好弹射模型实属不易,即便是调好的模型飞机,由于发射角度、弹射力度、方向稍有偏差,都会出现不同的上升轨迹。很多专业教练都不一定飞的过基层老师,这正是弹射模型的魅力所在,高手在民间。
    模型飞机的留空时间决定于上升高度。而上升高度又取于决于上升轨迹。弹射模型的上升轨迹五花八门,大致可分4种典型类型:
1、盘旋上升。这是一种常见的上升轨迹,模型大盘旋上升,直接接入滑翔。
2、翻滚上升。模型弹出后急速上升拉翻,在倒飞状态下横滚1800改出进入滑翔。此轨迹需要模型具有自动滚转性能和恰当弹力配合。
3、螺旋上升。模型弹出后滚转上升,到达最高点时进入滑翔。此轨迹需要机翼合理的扭转与方向的正确配合。
4、直线上升。模型弹出后直线上升,到达最高点时改出进入滑翔。此轨迹通常需要推杆改出装置来实现。
    一、天梭一号P1T01弹射模型滑翔机
笔者在2020年推出的又一“旧瓶儿装新酒”的作品。完全按照我国《航空模型竞赛规则》P1T-1比赛规则而设计。该模型技术要求:翼展小于等于200毫米,弹射棒小于等于300毫米。
1、天梭一号选择第4种直线爬升轨迹,突破了不用任何装置,利用模型飞机自身的气动布局,而实现直线爬升这一目的。
2、天梭一号飞行重量约8克。前机身为优质ABS塑料胶件,后机身采用碳纤方管,机翼机翼为椭圆形,采用EPP板材裁切而成,机翼上印有P1T01字样等彩绘图案标识。
    二、天梭一号P1T01弹射模型的装配
1、工具:
2、模型零件
3、机身装配
修毛刺,碳纤杆前端要插到底,尾翼台从另一末端穿入,末端留5毫米,碳纤杆两端用502胶水粘接。
翼台上贴好双面胶。
4、水平尾翼的处理:
水平尾翼中缝用砂纸修整(如下图),并与尾翼台配合。

5、机翼和尾翼的整形
水平尾翼和机翼都要有一定的弧度,顺压痕来制作弧度,注意要轻,并左右对称。

6、装配
首先安装水平尾翼,再安装机翼和垂直尾翼。重心位置:66.5%。
7、弹射棒
按规则弹射棒最大可接长到300mm。
    三、天梭一号弹射飞行注意的要点:
1、必须将模型“像发射火箭那样”垂直向上弹射。
配图
2、惯用右手的人,左手持弹射棒,右手抓住模型尾端来弹射模型。采用这种弹射姿势时,应调整模型垂直尾翼上的方向舵向左。
惯用左手的人,俗称“左撇子”,则右手持弹射棒,左手抓住模型尾端来弹射模型。采用这种弹射姿势时,应调整模型垂直尾翼上的方向舵向右。
3、弹射时拉长橡筋,应使橡筋拉伸到原长3一4倍以上,方可发射模型。

4、调整注意:由于弹射模型发射速度高,调整时要微量。
    四、弹射模型的探索:
弹射模型的弹射高度取决于什么?有人认为弹射模型稍重些弹的高。笔者认为是不对的,应该减小阻力和提高刚度,才是正确的方向。
天梭一号,机尾翼采用的是泡沫制品,优点是材料易找,便于普及,但材料刚度差,且为平板翼型阻力大,提高飞行性能受到了局限。但天梭一号,给模型爰好者留下了改进试验的空间。
爱好者可选用不同材料做机尾翼、改变机尾翼的形状、重心等以达到探索、求知之目的。
例上图为轻木机尾翼模型
    五、竞赛
每轮滿分30秒,可进行2轮。全部滿分的可进行决赛。
    六、注意安全
1、弹射飞行时,要在老师指导下进行。
2、严禁水平方向发射模型。

网友:
张教练的这个观点我赞同,弹射高度和阻力及飞机的刚度有关。在我的贴里,我也提到了减小阻力的问题。我的木质飞机的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的厚度仅有0.4~0.5mm,就是这么考虑的。保证足够的刚度的同时,尽量减小阻力。

网友A:
天梭一号飞机我亲自测试过,弹射改出良好时,很容易飞出40秒以上的成绩。现在,我的航模课程就使用这个飞机,学生只要按照说明要求制作,稍微调整方向舵即可得到良好的飞行效果,学生上课玩得不亦乐乎,大雨刚停就冲进球场玩起来,下课都还想多玩两次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梭一号飞机我亲自测试过,弹射改出良好时,很容易飞出40秒以上的成绩。现在,我的航模课程就使用这个飞机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梭一号飞机我亲自测试过,弹射改出良好时,很容易飞出40秒以上的成绩。现在,我的航模课程就使用这个飞机 ...

上房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