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T-lite 和 Tx12

楼主(2021-06-17):
都是单协议版本,应该选那个?

网友:
TX12,lite摇杆咯吱咯吱响 做工垃圾,按键也反人类,密集恐惧症

网友A:
t-lite打杆确实咯吱响,所以最后下单了TX1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ite打杆确实咯吱响,所以最后下单了TX16S

这个问题好像B站有人修复了但是感觉tlite质量好像也不咋地

网友B:
两个都用过 TX12第二天就开不了机。。。T-LITE买过4个 遥控中位跳另外还有卡按键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用过 TX12第二天就开不了机。。。T-LITE买过4个 遥控中位跳另外还有卡按键的情况

那你推荐买哪个好啊

网友C:
不如多协议tlite。不过就是个入门控。x9d不香嘛。要手柄控就tango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多协议tlite。不过就是个入门控。x9d不香嘛。要手柄控就tango2。

其实就打算入门玩玩opentx ,

网友D:
大疆数字图传遥控器,tango2,扶她爸。这三个里面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疆数字图传遥控器,tango2,扶她爸。这三个里面选一个。

预算有限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推荐买哪个好啊

x-lite S

还有 X9-LITE S 都是很好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