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对金鱼尾或追尾的影响

楼主(2021-06-17):
之前一架470本来尾巴锁的非常非常好,可惜炸了,修了挺长时间一直解决不了震动,索性又新装了一架,把电装移过来,尾舵机用的Deko中舵,力量应该还是够的。
电机MX470换了新的,电调还是使用原来旧的亚拓原装50A,现在悬停尾巴疯狂摆,换了手上的一个老的铂金50A V3,摆尾消失。这就有点不太明白了,上次炸鸡的时候确实是忘切熄火了,炸了之后还在地上乱转,难道是电调受损了会导致定速有问题,导致摆尾?
昨天又买了一个新款的铂金60A V4,还是使用精灵定速模式,油门行程也校准过的,但是发现飞起来居然和之前的铂金50A V3转速明显不一样,什么情况,不都是精灵定速吗,怎么会转速差这么多,电池也是用的同一块,不应该啊。

手上现在没有V4的设置卡,也没法尝试储存定速模式。

现在发现定速对尾巴影响还是相当大的,现在虽说没有疯狂摆了,但是还是有金鱼尾,轻微无规则摆动。

想问下你们用好盈电调都是用储存定速还是精灵定速的?

网友A:
精灵定速,每次起飞都要在50%油门转一会,标定转速,这个知道吧?

网友:
储存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定速,每次起飞都要在50%油门转一会,标定转速,这个知道吧?

知道,用V3的时候每次都等速度降了再推螺距

网友B:
一样...我470还没好,反正一阵一阵两边甩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我470还没好,反正一阵一阵两边甩尾巴

哈哈,真不明白这飞机怎么这么难调。我在K8尾巴高级设置里面把P降低到了70,I降到了30,金鱼尾稍微小了一点,但还是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真不明白这飞机怎么这么难调。我在K8尾巴高级设置里面把P降低到了70,I降到了30,金鱼尾稍微小了一 ...

一样一样...我准备周末再试一次,再不行我真放弃了,我能换的全换了,旋翼头总成,尾巴连尾波总成,连陀螺k8,mb来回换,还是一个鸟样,我用的定速,这次k8重调,不用定速,再换大小桨,等周末再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真不明白这飞机怎么这么难调。我在K8尾巴高级设置里面把P降低到了70,I降到了30,金鱼尾稍微小了一 ...

p,i,总距什么的,感度全都一点一点降下来,都不锁尾还是一个德性,就是没那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总距什么的,感度全都一点一点降下来,都不锁尾还是一个德性,就是没那么明显...

我准备先试试电调不定速模式,看有没有改善,如果有的话就调一下电调的定速感度试试

网友C:
金鱼尾前辈们都说先要解决了机械问题再考虑调参问题,我装机后同样的信了这句话却没听这句话,不矛盾!经历了断断续续的烦恼金鱼后终于搞定了,回头看看,前辈们说的这句话完全是实践出真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金鱼尾前辈们都说先要解决了机械问题再考虑调参问题,我装机后同样的信了这句话却没听这句话,不矛盾!经历 ...

我的悬停震动800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真不明白这飞机怎么这么难调。我在K8尾巴高级设置里面把P降低到了70,I降到了30,金鱼尾稍微小了一 ...

确定了肯定了绝对的,机械没问题后开着尾部优化,疯狂的快慢自旋二十电……

网友D:
鱼尾基本都是震动,换轴承没有?尾波轴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悬停震动800不到

我实时震动只有三四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鱼尾前辈们都说先要解决了机械问题再考虑调参问题,我装机后同样的信了这句话却没听这句话,不矛盾!经历 ...

这我也明白,但是现在实在是查不出来机械上有什么问题了,该换的换了,该顺滑的也顺滑了,也没什么虚位,甚至换了一整套新空机,也回不到最初那种完美状态了,以前玩山寨450的时候都没这么难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鱼尾基本都是震动,换轴承没有?尾波轴承

换了一整套新机加冰人尾巴,悬停1700左右。。。。桨平衡什么的该做的也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了肯定了绝对的,机械没问题后开着尾部优化,疯狂的快慢自旋二十电……

尾部优化倒是开了,但没有自旋这么长时间,会有改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鱼尾基本都是震动,换轴承没有?尾波轴承

换过了,依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一整套新机加冰人尾巴,悬停1700左右。。。。桨平衡什么的该做的也做了

实时震动还是最大震动?最大震动值没用的,得录屏看实时震动值,也就是回看录像时那个不断变化的震动值,如果实时震动到1700那陀螺仪快疯掉了,最大震动值你只看到一个降落的震动值。我测震动时最好的状态降落后震动值不超悬停震动,五百多

网友:
查机械吧,问题都在机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时震动还是最大震动?最大震动值没用的,得录屏看实时震动值,也就是回看录像时那个不断变化的震动值, ...

看的最大震动,等我看看实时震动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部优化倒是开了,但没有自旋这么长时间,会有改善吗

震动大还是先排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实时震动只有三四百而已

弓虽

楼主:
现在比较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换了电调之后追尾消失了,定速有问题吗

网友E:
我的470最近每次起飞垂尾都会有振动重影,飞着飞着就好了,470就是比较麻烦,但比较耐炸,这个级别的机子想状态完美,兔子380是神机,但每炸主轴、横轴必歪,最低炸鸡消费50元,如果还带大桨,那就1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470最近每次起飞垂尾都会有振动重影,飞着飞着就好了,470就是比较麻烦,但比较耐炸,这个级别的机子想 ...

最开始确实挺完美的,但是炸了想恢复到和原来一样比较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开始确实挺完美的,但是炸了想恢复到和原来一样比较难

兔子380我都炸了五六次了,每次都跟新的状态一样的完美,这跟兔子的结构有关系,双皮带还有尾波都很不错,软肋就是主轴横轴碰一下都会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兔子380我都炸了五六次了,每次都跟新的状态一样的完美,这跟兔子的结构有关系,双皮带还有尾波都很不错 ...

可惜最近买飞机太多了,不能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时震动还是最大震动?最大震动值没用的,得录屏看实时震动值,也就是回看录像时那个不断变化的震动值, ...

请教一下,K8的实时震动值,用USB线连着的时候能看,飞得时候怎么看啊,有类似于日志记录功能吗,那个分析仪里面我看没看到有读取日志的地方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K8的实时震动值,用USB线连着的时候能看,飞得时候怎么看啊,有类似于日志记录功能吗,那个分 ...

蓝牙模块买上,安卓机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蓝牙模块买上,安卓机用上

感谢回复,安排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我也明白,但是现在实在是查不出来机械上有什么问题了,该换的换了,该顺滑的也顺滑了,也没什么虚位, ...

我有个450mb就没怎么调,我470用k8抽,以为陀螺不会调,换mb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真不明白这飞机怎么这么难调。我在K8尾巴高级设置里面把P降低到了70,I降到了30,金鱼尾稍微小了一 ...

故意让你难调,故意让你炸机,这样厂商配件不愁卖不动,电直都做成无人机一样操作简单自动平衡,厂商以后怎么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450mb就没怎么调,我470用k8抽,以为陀螺不会调,换mb一样...

我再仔细调调,实在哪天懒得弄了我就直接全部出掉换550X算了

网友G:
有没有可能是遥控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仔细调调,实在哪天懒得弄了我就直接全部出掉换550X算了

470白菜价了,当家具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再仔细调调,实在哪天懒得弄了我就直接全部出掉换550X算了

修机靠的是经验积累,一个关卡过不去,换个机一样过不去,并不是换了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的除非永不炸机,但即便同我一般五百起落未首炸,你还得更换易损配件嘛,还得判断哪里出了问题哪里需要换,所以跳关跳不过的,要么挺过去要么搞烦了退过去

网友H:
到现在还不知道用什么定速,调不好飞机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机靠的是经验积累,一个关卡过不去,换个机一样过不去,并不是换了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的除非永不炸机, ...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其实也不是玩了一天两天刚入门,以前玩山寨450,480,SAB570,X3都能调好,就这个470调不好,莫名奇妙的共振,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其实也不是玩了一天两天刚入门,以前玩山寨450,480,SAB570,X3都能调好,就这个47 ...

卸大桨,尾拉杆球头扣拆了,地面接电脑看震动频谱图,分析震动的源头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到现在还不知道用什么定速,调不好飞机很正常

兄弟,风凉话就别说了,我只是了解一下大家都用的什么定速而已,如果你都懂就给点建设性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可能是遥控电位器的问题

那应该不会,我最近做了很多用单片机读取接收机通道值然后做处理的小玩意,遥控器输出是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卸大桨,尾拉杆球头扣拆了,地面接电脑看震动频谱图,分析震动的源头在那里。

前几天飞机确实震动大,调了几天,感觉这飞机的拉杆偏软,怀疑共振,加装了飞越尾撑杆固定件和尾拉杆固定件,震动明显小了,至少不像前几天只装尾桨都震得麻手。这个K8记得是2014年的时候买的,那会儿玩飞越450的时候就算炸鸡了震动也很小,也就一直没有买蓝牙去关注实时震动,每次修完机就简单看看最大震动,刚刚想了一下还是买了一个。
昨天晚上简单调了调参数之后,效果其实也勉强可以接受,无风悬停金鱼尾也基本消失,只是没有达到第一次装机之后那种尾巴锁的完全一动不动的完美效果,心里有点别扭,但回头想想炸过的飞机不能要求那么多了。现在纠结的是,换上这个炸过的亚拓电调会导致追尾的问题,难不成就这么浪费了

网友A:
先关掉定速,用普通的heli模式飞,看看是否还有追尾;如果有:则排查主轴是否完美直、中联是否完美正、横轴是否有轴向的虚位、大桨是否动平衡、尾轴是否完美直、尾桨是否动平衡、陀螺固定是否牢靠 ; 如果无:则调整定速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关掉定速,用普通的heli模式飞,看看是否还有追尾;如果有:则排查主轴是否完美直、中联是否完美正、横轴 ...

是的,有点怀疑是定速不稳定的问题,老早听人说电调会影响锁尾,一直没有直观体会,现在确实发现有很大影响

网友I:
转速不同,锁尾效果也不同,建议按电调说明书先把大桨转速确定了再调,470这个级别,2000转和3000转就是两个飞机,而且转速不同,传感器噪声差别很大,锁尾效果当然不一样,你玩开源飞控开发的,这个总归知道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转速不同,锁尾效果也不同,建议按电调说明书先把大桨转速确定了再调,470这个级别,2000转和3000转就是两 ...

是的,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效果,老感觉好盈的设置卡就是个坑钱的玩意儿,就一直没买,凑合着用精灵定速,但最不好的一点就在这里,每次转速不一样导致锁尾效果也不一样,一块电池调好了,换一块电锁尾又不一样了。昨天还是硬着头皮买了设置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效果,老感觉好盈的设置卡就是个坑钱的玩意儿,就一直没买,凑合着用精灵定速,但 ...

我就是用的定速,最大转速差不多159x1000,等收到你看一下,我的是6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用的定速,最大转速差不多159x1000,等收到你看一下,我的是6s

嗯,看来不该省的钱还是省不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看来不该省的钱还是省不下来

目前470震动尾巴不听话也就你我老大难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效果,老感觉好盈的设置卡就是个坑钱的玩意儿,就一直没买,凑合着用精灵定速,但 ...

为什么不用存储定速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看来不该省的钱还是省不下来

省钱省不掉时间和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470震动尾巴不听话也就你我老大难了

哈哈,反正以我的水平,现在这个飞机震动我也就只能调成这个样了,想想最开始新机的时候震动也大,锁尾却很完美。从昨天的调机效果来看,我现在已经不那么追求震动了,只要锁尾凑合就OK,何况已经小很多了。哪天实在受不了,飞机一卖还玩我的450pro和570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不用存储定速呢

因为一直没买设置卡,自己给自己挖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省钱省不掉时间和精力

这话一点也没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反正以我的水平,现在这个飞机震动我也就只能调成这个样了,想想最开始新机的时候震动也大,锁尾却 ...

我现在470也不着急调了
我就是锁不好才一直飞的450,mb基本没咋设置,调好三平和螺距直接开整,470各种换还是一个样,,,,也不打算卖,卖不出好价,最坏打算就家具了,有时间再慢慢折腾

网友K:
定速确实会有金鱼尾,我以前用60av4和2623电机就会有小小的金鱼尾,当时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到原因,后来有次电机拆下来感受电机转起来的震动时发现定速模式下电机的转速有很小的不稳定,抓着电机线电机都摇摆,电调的pi怎么调都没有改善,换上50av3就没有这个现象了,金鱼尾也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定速确实会有金鱼尾,我以前用60av4和2623电机就会有小小的金鱼尾,当时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到原因,后来有 ...

我的就是60av4,希望如你所说,不过打算用普通直升机模式先试试

网友L:
挺长的 建议1 存储定速 2 变换转速 3 用别的中舵比如565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风凉话就别说了,我只是了解一下大家都用的什么定速而已,如果你都懂就给点建设性的意见。

中肯

楼主:
引用 网友L:
挺长的 建议1 存储定速 2 变换转速 3 用别的中舵比如565

设置卡已经在路上了,变换转速的话昨天试了有效果,但无奈现在精灵定速导致换了电池锁尾效果会变,所以还是等设置卡到了,把转速定死了再调。舵机的话手上现在没有别的中舵了,不过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全新的deko6295,到时候会换上试一下

网友L:
引用 楼主:
设置卡已经在路上了,变换转速的话昨天试了有效果,但无奈现在精灵定速导致换了电池锁尾效果会变,所以还 ...

不要沮丧 小鸡的尾巴要靠试 另外差不多就行了 尾巴很好的小鸡不常见 很多人小鸡的尾巴其实并不好 但标准不同 会的动作也不同 所以暴露的问题就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要沮丧 小鸡的尾巴要靠试 另外差不多就行了 尾巴很好的小鸡不常见 很多人小鸡的尾巴其实并不好 但标准 ...

听你这么一说我坦然多了,哈哈,小飞机确实没必要太纠结,自己找罪受

网友G:
好像就剩尾舵机性能问题用力检查一下舵机臂和舵机花键是不是晃动。有这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就剩尾舵机性能问题用力检查一下舵机臂和舵机花键是不是晃动。有这个可能。

舵机虚位是有一点点,不过不大,是买回来的时候就有,换一个试试也行,反正都换这么多了

网友:
我也飞的是470,mb加565x,冰人尾波,收的二手机,自己飞也炸了很多次,尾巴性能还是杠杠的,电调用的是好盈50a v3

网友(2021-10-11):
我的MSH480天生金鱼尾,之前用调试用泰世的无刷标舵尾舵机调整的差不多没有金鱼尾了,但一个电飞下来非常热,几乎要烧的那种,后来改为DEKO5125中舵,又调了几次调很轻微那种了而且尾舵也不发热了,上次炸鸡后修复又有金鱼尾,很无语,继续斗争

网友:
要标定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