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淘宝,打了几个标签贴,比之前的不干胶好看多了

楼主(2021-06-17):
之前在论坛看到电子挂轮,果断把原来的西马特换掉了,车床到手立马拆,电子挂轮配件收到当天迫不及待的改好了,淘宝上偶然看到推送标签贴,于是网上随便下个螺纹对照表,打了个屏幕边框,减少漏光,再打个按钮标识(以前用公司的小标签机打的,要浸油)。
桌子有点小,之前的西马特定制的。。。。。

网友A:
车螺纹失步多不,我的车床电子挂轮,车螺纹的时候失步

网友B:
铝箔管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螺纹失步多不,我的车床电子挂轮,车螺纹的时候失步

换大电机

网友A:
换57步进,还是?加工其他的都不会有误差,就是车螺纹有回差,非要0.2秒后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箔管是用来干嘛的?

排烟吸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57步进,还是?加工其他的都不会有误差,就是车螺纹有回差,非要0.2秒后启动

那个可能是丢步吧。你难道没用57?坛子里有教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可能是丢步吧。你难道没用57?坛子里有教程。

我用57-2.2N,步进电机,然后1000编码器驱动器是DM556,加电子挂轮,滚珠丝杆,加工螺纹启动有0.2秒回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57-2.2N,步进电机,然后1000编码器驱动器是DM556,加电子挂轮,滚珠丝杆,加工螺纹启动有0.2秒回差

这个你问问卖东西的吧。其实这东西没啥用处,你还不如一次到位上数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问问卖东西的吧。其实这东西没啥用处,你还不如一次到位上数控

恩。有这价格,还真不如全用脱机系统、我现在用了MC3了,车螺纹基本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