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806电机配什么桨?

楼主(2021-06-18):
大佬们帮忙看一下这个电机怎样安装圆孔桨,电机轴太短了,按上桨圈桨就塞不进去。。。请问这个电机应该按什么样的桨?

网友A:
想玩就别差那几块钱!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玩就别差那几块钱!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没用的,很多人都认为自己能,结果花了更多时间和米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的,很多人都认为自己能,结果花了更多时间和米米

以前我是这样。总想省钱,接收机都去打pcb买元件焊接。电调也自己焊接。用是能用,不过不理想。接收机易失控!所以要玩还是别省。也不必买贵的。朗宇不错也不贵就!

网友C:
我用一个m3*8mm的螺栓,再加一个3mm的子弹头桨夹。这个螺栓某宝上有1快多钱50个包邮的。

网友D:
可以设计一个螺旋桨转换座,用光固化打印出来。淘宝很多首单免费打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一个m3*8mm的螺栓,再加一个3mm的子弹头桨夹。这个螺栓某宝上有1快多钱50个包邮的。

办法还是很多的。你这个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一个m3*8mm的螺栓,再加一个3mm的子弹头桨夹。这个螺栓某宝上有1快多钱50个包邮的。

m3*8mm的长度够吗?桨买的是6045固定翼桨,中心厚度6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玩就别差那几块钱!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的确是这样子的啊,越想省钱结果花的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设计一个螺旋桨转换座,用光固化打印出来。淘宝很多首单免费打印的

这个方法不错,谢谢大佬提醒哈

网友:
,这个应该找到大小合适的就好了吧?

网友:
如果3mm孔的桨直接用一颗M3螺丝锁紧就行

网友:
务必注意转向以实现自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m3*8mm的长度够吗?桨买的是6045固定翼桨,中心厚度6mm的

够了,别忘了还有一个3mm子弹头桨夹

网友E(2021-07-23):
楼主这个电机你用了嘛,感觉怎么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电机你用了嘛,感觉怎么样呀。

没有用,扔一边吃灰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扔一边吃灰去了

好吧

网友:
我也买了两个,放一边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