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futaba的大神说说控上的BF/S 电池电压失控保护?

楼主(2021-06-18):
FUTABA和其他控有个很大不同就是除了失控保护,他还有个低压失控保护,就是BF/S,当接收机电压低于多少的时候进入保护;
但是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 进入低压保护后,无法恢复,需要有一个解除保护开关,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呢?
假如我只是飞
电机
,那么这不是比不设置保护更加危险么,比如如果涵道吃电瞬间电压低,但是电压回复后,接收机也就正常控制了,设了保护比如油门为0,不使用恢复开关就始终油门0 了,这不是更危险嘛?

网友A:
使用FUTABA遥控器十几年了从T8--14SG--18SZ也不曾使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B:
接收机电压一般来自BEC BEC是从动力电DC/DC转换下来的 涵道吃电降低的是动力电压 而不是BEC的输出电压 BEC输出电压降低的原因是舵机大电流

网友C(2021-07-29):
这个只是接收机电压的低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