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加密狗想玩固定翼模拟器,请推荐几款。谢谢。。

楼主(2021-06-18):
没有加密狗想玩固定翼
模拟器
,请推荐几款。谢谢。。

网友A:
买个加密狗套装,花不了多少钱。二十多块吧。省心,想用哪个用那个

网友B:
没有加密狗好像也可以玩。就是要下载一个软件。不过麻烦。加密狗也不到20没必要那么麻烦。不过有的遥控好像不用加密狗。

网友C:
betaflight 里可以输入CLI指令把遥控器变成游戏手柄使用 任何可以用游戏手柄的模拟器都可以用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