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拆?

楼主(2021-06-18):
电机线断了。要拆定子从里面重新接出来,可是定子太紧了  怎么敲都敲不出来,坛友们有什么好办法分享一下?

网友A:
外壳应该是铝的。煤气罐烧一下再敲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把煤气罐烧一下,再把煤气罐敲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应该是铝的。煤气罐烧一下再敲

里面的线怎么办?  还有碳刷座    好些塑料件还在里面

网友B:
看到上面那两颗螺丝吗,把它拆掉定子就出来了。

网友:
先说定子肯定不是和外壳一体的,分析他也不会是硬镶嵌,一定还有螺丝螺母来固定,如果底壳看不到螺丝或者锁定的机关,就拆上面的两个铜螺丝柱

网友:
外壳另一端面有没有与定子相等尺寸二个螺丝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上面那两颗螺丝吗,把它拆掉定子就出来了。

感谢大神指点  出来了~!!!!

网友:
这个好拆的

网友:
这个应该用千斤顶顶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的线怎么办?  还有碳刷座    好些塑料件还在里面

没让你烧红。烧到很烫手就行了。

楼主:
铜的螺母 拆下来直接就拿下来了   好轻松  谢谢大神们指点
准备用这个吊磨马达D砂带机
700W
25000转的

网友:
这电机不错啊

楼主:
砂带机的好料子

网友(2021-07-23):
用螺丝刀边上撬,利用杠杆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