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115CAT下水问题

楼主(2021-06-18):
有大佬能帮我解答如下问题不:1,我的双发115CAT在中速时转弯,很容易掉头,造成侧翻或者直接翻过来,这是哪里有问题,还是说双体双发特性,但是我的另外单发CAT不会这样,有点找不到原因,我的舵整体长度115mm ,是不是舵刀长度不够,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我倒是觉得舵效太高了,把舵减小一点应该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觉得舵效太高了,把舵减小一点应该会好。

已经调到很小了,低速舵效不明显,高速跑起来又容易出现掉头

网友B:
左右两个桨对换一下会不会好一点。单桨船也会有一侧转弯顺,另一侧转弯容易跳,容易甩尾的状况。还有重心位置也可以试试调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两个桨对换一下会不会好一点。单桨船也会有一侧转弯顺,另一侧转弯容易跳,容易甩尾的状况。还有重心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