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急着飞,请教大家一个graupner遥控器的问题,麻烦大神解答下

楼主(2021-06-19):
   遥控器与飞机对上频后,只要遥控器关机,启动的时候每次就要重新对频。飞机断电遥控器不断电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只要遥控器关机重启,就要重新对频,换了一个接收也是这样,应该是遥控器的哪里设置整错了,麻烦大神指导一下,明天就要飞了,好着急!

网友A:
用了5年这个控了,还没发生过这种事情,遥控接收是新的还是收二手的?试试刷接收机到最新固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5年这个控了,还没发生过这种事情,遥控接收是新的还是收二手的?试试刷接收机到最新固件吧。

用的新接收机 之前也没出现过这问题最近折腾了下 就出问题了  很难受

网友B:
是不是你开机的时候点了Off  关闭了信号  所以要重新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开机的时候点了Off  关闭了信号  所以要重新对频

没有啊,开机后都没有信号on off的选项,直接弹出来的是接收机需要绑定,只能按set进行设置
来自微站

楼主:
请技术大佬指点一二 谢谢啦!
来自微站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很头疼

网友:
tx16s对天地飞老接收也这样
按说自己牌子不会这样,用的不是副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