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APM日志

楼主(2021-06-19):
炸机日志!!!大佬们帮忙分析分析原因,这是日志自动分析的结果,如图 ↓

网友:
怎么炸的?

楼主:
起飞的时候GPS没有定位成功,飞起来后才想起来,然后切了定高模式,定点模式,过了会切了绕圈模式,这会飞机开始不稳定了,开始朝一个方向猛飞,赶紧切了手动模式拉方向结果还是不受控制,最终炸鸡了

网友A:
罗盘误差太大,绕圈模式是不能开的。它分不清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误差太大,绕圈模式是不能开的。它分不清方向

是罗盘被干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