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接线很容易断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2021-06-19):
空心杯接线很容易断,我用热乳胶封了一下,效果不是太好,还有什么好办法防护下,断后大佬们有没有好的修理方法。建议厂家接线柱出来后再接线

网友A:
根部打胶

网友B:
根部加胶是个好办法,就是重量就增加了

网友C:
打玻璃胶

楼主:
断了不太好焊,有什么好工具打开吗

网友D:
买质量好一点的吧,我的很少断

网友E(2021-07-30):
固定翼上一般不容易断呀,拆开不现实,不是说装上不能用,电刷太细比较考手艺。电线根部点一点704或者705考虑一下。另外我还是觉得断这个事情本身很奇怪,最好找到安装或者设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