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0问题

楼主(2021-06-19):
请教大佬  我自己的14sg对频伟力k120后  NORM设置了感度80%是自稳,MODE1是20%感度,为什么打开后都是自稳啊?求大佬解决一下  该怎么设置

网友:
好大的舵机

网友A:
感度接着降。norm和avcs来回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接着降。norm和avcs来回试试

嗯 我试一试

网友B:
设第5通道为三轴和六轴切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第5通道为三轴和六轴切换就行了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C(2021-09-26):
这替换舵机稳定吗?好用不?

网友:
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网友:
没记错的话好像是20-70,我给了一个开关固定了行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替换舵机稳定吗?好用不?

我找到的K120替换舵机基本跟原装的一样尺寸,还特别耐炸,主轴横轴炸歪了N根舵机都没问题,原装舵机一般炸几次就扫齿,芯片发热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找到的K120替换舵机基本跟原装的一样尺寸,还特别耐炸,主轴横轴炸歪了N根舵机都没问题,原装舵机一般 ...

求链接。。。

网友E(2023-02-23):
引用 网友D:
我找到的K120替换舵机基本跟原装的一样尺寸,还特别耐炸,主轴横轴炸歪了N根舵机都没问题,原装舵机一般 ...

请教一个伟力K120问题,120能不能用110的舵机,看论坛有人说可以用有人说不行,如果不能用有没好的替代舵机,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个伟力K120问题,120能不能用110的舵机,看论坛有人说可以用有人说不行,如果不能用有没好的替代舵 ...

看我另外帖子回复,一般自卖自夸都有点黄婆卖瓜的味道,K120能用的不死舵机我还有上千个,原K120舵机有的优点它都有,有的缺点它都没有,速度快、力量大、不发热、不扫齿,和原舵机混着用就是一样的东西但就是炸不坏也不会烧,本来我想做个航模商人来着,奈何股票赚钱更快,就不屑于卖航模配件赚这点小钱了,几十万航模配件成为了我的固定资产,说不定那天股灾了我会回来卖航模配件,今天大盘就有点股灾的味道,所以我得赶紧来论坛看看有没人买航模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我另外帖子回复,一般自卖自夸都有点黄婆卖瓜的味道,K120能用的不死舵机我还有上千个,原K120舵机有的 ...

你咸鱼号是啥

网友:
搜索地平线130X,标价3万的号就是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我另外帖子回复,一般自卖自夸都有点黄婆卖瓜的味道,K120能用的不死舵机我还有上千个,原K120舵机有的 ...

请教下K120切熄火尾电机停了,主电机貌似不是直接停掉,而是缓停,请问这个怎么这么设置能像K110一样切了熄火就停掉马达的转动,不然很容易炸鸡带动力搅到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K120切熄火尾电机停了,主电机貌似不是直接停掉,而是缓停,请问这个怎么这么设置能像K110一样切了 ...

这个是电调的原因,没法设置原电调程序,上到K120这个层次肯定机身配件没那么耐炸了,搞不好都要断尾管歪主轴横轴的

网友:
我之前也是降低到20%也不行.后来发现.不要只降低尾翼.把副翼和方向感度都降下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电调的原因,没法设置原电调程序,上到K120这个层次肯定机身配件没那么耐炸了,搞不好都要断尾管歪 ...

请教下,我的K120之前飞都好好的,最近突然锁不住尾,会抽抽然后自己转,换了横轴、主轴,尾电机,大齿都还不行,请问这个是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电调的原因,没法设置原电调程序,上到K120这个层次肯定机身配件没那么耐炸了,搞不好都要断尾管歪 ...

是不是主板MOS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