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BLHELI_S是否支持有刷信号?

楼主(2021-06-19):
最近遇到个问题,有个有刷的飞控,想用无刷电机,用四合一的电调,但是这个原来驱动有刷电机的飞控能否直接把有刷信号给这个四合一电调?
这种电调现在最低程度都是BLHELI_S,以前BLHELI的确是支持有刷信号输入,并且无需做过多设置,顶多就是信号方向设置一下。

不知道这种BLHELI_s是否也支持有刷信号输入?如果支持,设置上有什么要调整的项目?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好像可以。.直接在mos管上取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直接在mos管上取信号

嗯,以前在用BLHELI的时候,从场管的栅极上取信号,但是不知道在BLHELI_S的时候,还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2023-02-06):
blhelis 支持有刷信号不

网友B:
试一下吧,就是根据占空比取信号?那太方便了,直接把有刷改无刷了。我一直想有这个功能,是不是吧pwm on那个选项打开?

网友C(2024-04-27):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吧,就是根据占空比取信号?那太方便了,直接把有刷改无刷了。我一直想有这个功能,是不是吧pwm on那 ...

是的 只要打开这个选项bl电调就会自动识别有刷 但是出厂电调一般这个选项默认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 只要打开这个选项bl电调就会自动识别有刷 但是出厂电调一般这个选项默认关

有刷??
不懂PWM 控制大小嗎?

四河一電調可以支援  PWM 50HZ = 舵機信號    AND  PWM 480HZ高速型PWM   更快就是 數位的波形 DSHOT  300  600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刷??
不懂PWM 控制大小嗎?

不是应该还能识别8khz 1khz 12kh'z的有刷信号吗 我亲测有效 接MOS管栅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