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到了,已修复好182塞斯纳,顶着烈日终于爽飞!

楼主(2021-06-19):
话说上次炸机182塞斯纳,已修复好,今天周末,下午顶着热辣辣的太阳来到飞场,一切准备就绪。遥控、动力电都充好,这次拆除航灯,继续使用NX3EVO飞控和原来的接收机,希望不会出故障炸机。机子顺利滑进跑道起飞,稍微调节副翼和升降舵,下拉和右拉都没有问题。带三个电,1800HA、2200HA,还有一个维修过,没有标签的不知容量,这个电池只飞得一圈就无电只得迫降,不知是不是电池问题。总结下来,塞斯纳已经能够正常飞行,电子设备也正常。付出一个晚上修复塞斯纳,是值得的,起码不用去买新的,又或者觉得没有修复意义就一把火化成灰吧。说实话,能够熟练操控航模,主要是经历不断的炸机、修机,再炸机再修复,从中找到炸机原因,不断积累经验,航模路上才会坚定意志,越走越远。

网友:
Nx3EVO好用吗?一键救机能有效吗?这个飞控打杆再松杆后飞机好像能自动回到水平,是吧?我打算买一个,安装到大脚羊上。

网友A:
翼展多大的赛斯纳?我买的1400带襟翼的,一直还在静态调试,没上天过。配了5a输出的电调,怕舵机和灯耗电太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翼展多大的赛斯纳?我买的1400带襟翼的,一直还在静态调试,没上天过。配了5a输出的电调,怕舵机和灯耗电太 ...

能分享一下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分享一下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灯吗?

1400翼展赛斯纳v2自带一套灯,我买了一个接收机供电的灯控,可以接两组灯,自己又加了一组包含两个led灯装在螺旋桨下面那个方孔那里,自己贴了个卡片,钻孔粘好。然后灯控分别控制原机自带的一套灯和我新买的那两个头灯。你可以私信我,我把我买的地址给你。很便宜。灯控+灯总共才二十多块钱。自己改着好玩。

网友C:
给楼主分享我的办法,在接收机空闲通道插一个10V4700微法的电容。这也是大多数电调厂家的推荐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分享我的办法,在接收机空闲通道插一个10V4700微法的电容。这也是大多数电调厂家的推荐做法。

请问一下接上这个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多大的赛斯纳?我买的1400带襟翼的,一直还在静态调试,没上天过。配了5a输出的电调,怕舵机和灯耗电太 ...

MD的1米2塞斯纳,入魔后第一架固定翼

楼主:
修复好的塞斯纳设备仓

来自微站

楼主:
可以看得出机头机翼已修复
来自微站

楼主:
如图
来自微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接上这个电容有什么作用?

当电调的BEC电源出现不是太大的波动时,能稳定电压输入。特别适合小飞机接收机通道使用过多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当电调的BEC电源出现不是太大的波动时,能稳定电压输入。特别适合小飞机接收机通道使用过多的情况。

算是滤波电容?

网友:
决定航模路坚定意志,能否走远的关键因素在于------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是滤波电容?

储能电容

网友(2021-09-02):
   今年5月入坑,飞的都是SU27板机,新款小塞是我的第一款翼形机,8月的一个周末手抛首飞,结果惨不忍睹,飞机抛昢后,反扭加头轻让我这个菜鸟措手不及,上天直接来了个旱地拨葱,下一秒空中解体。收回残骸一看原来碳杆上的胶与主翼剥离了,看来是胶的问题;这下好了下班回家有活干了,换胶,粘好主翼和碳杆,找资料调好拉力线(电机向右下倾斜);同时机头配重20克。一周后继续试飞,这次总算平稳飞出去了。飞了几个航线正得意时,又出事了,在一次航线转弯的时候,主翼竟然在空中断了。再次收回残骸,**,6*4的圆形碳杆都断逑了。这下下班后又有活干了,因上次碳杆与主翼剥离,所以上次修复特意多打了些胶,搞鼓了好久才拆出断了的碳杆。又在某宝上整了两根3K碳杆,在主翼上多加装了一根碳杆。这周日继续试飞,不知还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故。我虽是菜鸟但我不建议动不动就加飞控(巡航拍摄时除外)。楼主说的不错“能够熟练操控航模,主要是经历不断的炸机、修机,再炸机再修复,从中找到炸机原因,不断积累经验,航模路上才会坚定意志,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