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涵道,有大神指导迷津吗?

楼主(2021-06-20):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设计参照终结者3中无人机,使用6S 70涵道三枚 舵机一个 apm2.8主控,能飞吗?可行吗?大体外壳基本完工

网友A:
    混控设好,力大飞砖
    本质上可以看做一个三轴,看你用什么方案。如果飞机不大的话,70涵道动力可能太猛了。注意把转子的角动量平衡好就行

网友:
外形很酷,你先做小的,我来做载人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设好,力大飞砖
    本质上可以看做一个三轴,看你用什么方案。如果飞机不大的话,70涵道动力可能 ...

参数如图,前面想过50涵道,太小了,不好布局,本想尾巴用50的涵道但是4S和70的6s没法匹配,总重大概2.2公斤

网友B:
尾巴可以用64,有6s的
但最终还是无法平衡反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可以用64,有6s的
但最终还是无法平衡反扭吧

舵机修正 参照大神的螺旋桨三轴做的 就是不知道现在换涵道会怎么样

网友:
得有一个涵道是反转的,桨叶怎么搞?

楼主:
有正反转涵道 尾部正转 前面一正一反

网友C:
在三轴,四轴上较真啊,真的没必要的啦、四轴稳定性,结构,控制系统上都远胜三轴的。如果非做成三轴的样子,建议用四个桨,前两个左右各一,后一个是正反桨重叠的方式。这样其实也是一个变形的四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三轴,四轴上较真啊,真的没必要的啦、四轴稳定性,结构,控制系统上都远胜三轴的。如果非做成三轴的样子 ...

要的就是不一样

楼主:
打印持续进行中,冒个泡,证明我没有烂尾

网友(2021-07-20):
0几年好像就有人做过

网友:
搞起来没有?

网友(2021-10-26):
可以分享一下3D图纸吗?可以的话加我QQ:378364674.万分感谢!

网友:
看图来说,搞不起来

网友(2022-03-08):
烂尾了吗?

网友:
可行,续航估计你会有3-5分钟

网友:
做好没有?
可以把除飞控之外的全部配件快递给我,焊个 PX4 飞控帮你调一下试试。

网友(2022-07-13):
APM飞控好像不支持这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