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大,有点丑。

楼主(2021-06-20):
拾得48cm手抛机的机身,中部遭车轮压过,怎么利用呢?  想来想去就把它截成两段,用竹棒连接延长,做个翼台配个大机翼。 待以后有了闲置配件再完成它。机身长65cm,机翼107cm(80以上~100多点的都可配)。
  翼台比较丑。

网友A:
这么长的机翼,机身觉得有点短了吧?飞起来稳不住这么大机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的机翼,机身觉得有点短了吧?飞起来稳不住这么大机翼吧?

谢谢观看!
一般没问题,想做慢速机,动力小些。

网友B:
操作肯定没以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肯定没以前好了

也许吧,主要还是看制作和操纵水平,两者都重要。
废物利用,另外也作为一种改制思路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这不是途观拉皮途昂的操作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