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用Kosmik和动力线留的比较短的同好的提醒

楼主(2021-06-21):
因为出差和休假,一个多月没有飞,今天顶着大太阳和高温本来计划去单飞15个电。

结果第三电刚练习完正倒飞自旋停,开始翻的时候发现动作大的时候回传报警说电池电压低(38V),看回传电压又正常。

一开始还以为是电池出问题了,换了一组上去继续飞,结果刚翻两下有报警说电压低(26V),看回传的电压也正常,还是果断降落,防止送炸。

结果发现是Kosmik的电池端插头因为长期受应力和振动,已经断了开了,今天又捡了一架飞机。

网友A:
我去,你这个留的是真的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你这个留的是真的短

德国有5kg起飞重量限制,所以专门减重,把能缩短的都缩短,结果差点悲剧了。

网友:
恭喜楼主白捡了一台700

网友:
楼主暗藏的信息是,他在德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软硬相接的地方就是薄弱点,时间长了都不行
你这种方式他还特别受力,更是加快疲劳过程

对,因为线太短了没有可以固定的防受力的点,相当于一直在来回折线,所以最后看到其实断了两处,一处完全断了,一处半断。

简直是运气爆棚,不然新换上去的VTX和飞机就都要送炸了。

网友:
半断不断的地方电阻会迅速增大,最后不折断也会融断。多亏楼主细心

网友:
这个端子位置可以考虑直焊了。为啥要加端子。

网友C:
祝贺楼主赢得一台 Forza 700!

我之前就考虑到这种情况,虽然没有楼主运气好碰到还成功救机了,但为了未雨绸缪,把大部分的热缩管都用透明的了,这样可以观察到内部情况。

而且不能太薄的热缩管,图片中的热缩管看着有点薄,最好3倍收缩带胶的热缩管,可能稍微有点硬,但好在能够提供支撑,避免应力集中在接头尾端那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楼主赢得一台 Forza 700!

我之前就考虑到这种情况,虽然没有楼主运气好碰到还成功救机了,但为了未 ...

您的建议很中肯和有建设性。

是需要把热缩管都换了以保证一方面可以提供足够的支撑和固定作用,一方面还可以看到内部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建议很中肯和有建设性。

是需要把热缩管都换了以保证一方面可以提供足够的支撑和固定作用,一方面 ...

希望能够帮的上忙

补充一下,热缩管选用合适的管径,之前一次没有合适的尺寸用的太大,热缩很多后有些硬了,用合适管径的热缩管不会变硬,是有帮助的那种保持力。

反过来也可以靠热缩程度来达到想要的硬度或者阻尼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德国有5kg起飞重量限制,所以专门减重,把能缩短的都缩短,结果差点悲剧了。

5kg,那sab岂不是比较难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能够帮的上忙

补充一下,热缩管选用合适的管径,之前一次没有合适的尺寸用的太大,热缩很 ...

对的,我很早的时候用的太厚和直径太大的透明热缩管,后来又直接沿用原厂的。
看来还是需要重新去买合适尺寸的透明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5kg,那sab岂不是比较难办?

5kg的起飞重量限制适用于在野地里飞的。

如果去俱乐部的规定场地就可以不用遵守5kg起飞重量限制,SAB的估计RAW700注意一下配置还是可以弄到5kg一下,其他的就估计悬了。

所以很多野飞的人就飞600级,或者是要找比较轻的700级来飞。

总之德国飞模型要求贼多:保险,重量限制,上网课考试拿证,飞机上还要贴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