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21-06-21):
萌新小白勿喷!
急推螺距尾巴会向右甩尾大约5°左右,关于甩尾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找了很多贴,资料都没有,视频也没有看到过解决方法,所以发帖求助各路大神

网友A:
1.尾舵机力量不足
2.尾舵机的速度不够或频率不对
3,尾不够顺畅,尾止推不良
4,锁尾感度不够
5,转速偏底,
以上5点足可解决锁尾问题,MB锁尾是硬杆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尾舵机力量不足
2.尾舵机的速度不够或频率不对
3,尾不够顺畅,尾止推不良

锁尾用的是DEKO6215力量来讲够了
频率按照5.2上面选的560,速度是什么意思呢?
尾巴是很丝滑的
感度我再试试
转速高中低甩尾都是基本一个角度

网友A:
速度是舵机的速度呀,锁尾舵机要求速度越快越好,一般0.05S/60度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是舵机的速度呀,锁尾舵机要求速度越快越好,一般0.05S/60度以上

那这个DEKO的速度完全足够了
如果这些问题都不是可以调整陀螺仪那一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DEKO的速度完全足够了
如果这些问题都不是可以调整陀螺仪那一项呢?

先看看中立点是不是合适,以前老师傅有教徒弟尾桨折叠对齐是中立点,在现在市场销售的机子已经不需要这个办法设定中立点了。中立点一般厂家都给指导,默认是带角度的。有的是参考L壁是否垂直,有的参考变矩滑块两边尺寸是否一样。
这方面要是没问题,那就再看看转速吧,有些时候低转速锁尾效果是不怎么好。

网友:
用代换法,换个陀螺仪,看看锁尾怎么样。就可以判断是陀螺仪问题还是飞机问题

网友B:
基本上是感度,在不发生抽风情况下,越高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是感度,在不发生抽风情况下,越高越好

好的

网友:
照3楼的五点都做到了的话还是没解决?那你有可能是尾陀螺反扭力补偿设错了

网友:
把反扭力补偿关掉。然后检查一下尾舵中位

网友:
转速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