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Pro v2带OSD电流计,刷Ardu固件,怎么设置能看到电流?

楼主(2021-06-21):
我只能设置出电压,电流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能显示
哪位知道呢?

网友:
这个绑定一下,我只用f4v3刷过,好像没有电流计,而且问问你电机序号你是怎么弄的,跳线修改的还是命令行修改的,请教一下哈!

网友:
改参数

BATT_MONITOR=4

重启后接着改这些参数

BATT_VOLT_PIN 12

BATT_CURR_PIN 11

BATT_VOLT_MULT 11.0

BATT_AMP_PERVLT 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