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ARWing加矢量,别试了,没什么用。

楼主(2021-06-21):
某天心血来潮,想给ARwing加一个水平方向上的方向矢量,于是又是画图又是打印,终于有了,请看下图。

注意是水平摆动的,模拟方向舵的作用。摆动机构里有金属轴和轴承支撑,阻力很小,2根钢丝拉动,很结实,试飞结果也表明不影响强度。
然而,试飞的结果是作用极其有限,想象中可以侧飞通场,实际上毫无作用,可能是力矩太小了,或者飞翼这种玩意儿方向性稳定性极强,总之制作过程挺有意思,飞行过程就是个寂寞。哈哈

网友:
机动性超强!

网友A:
侧飞最低得有方向舵看我发的苏27板机侧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侧飞最低得有方向舵看我发的苏27板机侧飞

这个可以试试,很有意思

网友:
可以调试右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飞最低得有方向舵看我发的苏27板机侧飞

咱就是动力方向舵啊,只是这个推力离重心太近,力矩不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就是动力方向舵啊,只是这个推力离重心太近,力矩不足吧

方向舵是方向舵,矢量是矢量。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网友(2021-07-31):
延长电机 加大力臂

网友:
不符合空气动力学,就像一个飞盘任他怎么旋转也不会改变前进方向啊,你需要的是加一个方向舵面。

网友:
应该说方向舵本来在飞翼上就不起作用,你看看美军的B2,有方向舵吗?用的可是其它方法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