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飞五边降落

楼主(2021-06-21):
从四边转五边的时候是从哪个位置开始转?圈1还是圈2位置还是圈3

网友:
四边与跑道垂直,五边正对跑道,四转弯正好是一个90度。

网友A:
1吧,1和2之间的距离应该等于转弯半径,转过来就正好对准跑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吧,1和2之间的距离应该等于转弯半径,转过来就正好对准跑道了。

网友B:
看个人习惯了,真飞机截定位机是用30度夹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个人习惯了,真飞机截定位机是用30度夹角。

就说航模降落

网友:
我人一般站3这边,飞机走1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