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富斯i6x调参问题

楼主(2021-06-22):
根据云翼的教程进行调节后有以下问题:
1. ch6中的螺距行程显示只有一半 但是摇杆行程已经打到头了(图一)
2. 设置好的飞行模式开关无法调节飞行模式(图二,三)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你就不能买个21世纪的厂物吗!300的opentx不香吗?

网友B:
你动 “比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动 “比例”了?

没动 除了开关设置 模型类型 通道显示以外都没动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动 “比例”了?

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特意恢复了一次出厂设置还是不行 再不行就刷英文固件试下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动 “比例”了?

或者还有什么方法能解决 谢谢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买个21世纪的厂物吗!300的opentx不香吗?

不香
你说的是t lite? 当时我买这控的时候t lite还没影呢
再说t lite控屏幕太小了 而且个人手比较大 小控握着有点别扭 而且个人外观上更喜欢板控一点
不是很喜欢t18,tx18s之类的外观 感觉现在大多数这些“性价比”控都差不多 看的有点腻
来自微站

楼主:
dd 求教解决方法
来自微站

网友C:
这个bug我当时就遇到,我买个i6x准备玩小飞机来着,结果搞半天发现这东西真的没法正常设置一个直升机模式,一怒之下便宜卖了,神清气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bug我当时就遇到,我买个i6x准备玩小飞机来着,结果搞半天发现这东西真的没法正常设置一个直升机模式, ...

老哥系统是中文还是英文? 如果是中文的话就估计是中文特有的问题了 而且我这个固件版本比较老 不知道是不是固件问题
来自微站

网友(2021-11-16):
我用的是富斯i6飞X360,m2自己摸索设置,现在爽飞

网友:
我用的是富斯i6原版的固件,爽飞360和m2,中文固件没试过,10通道的固件设置不了直升机,?会出现你的这种情况

网友:
不懂帮顶,这是某一个模型设定才这样的,还是全部新建都这样的啊,我上个月入手了一个飞纸飞机,英文版的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D(2022-01-17):
富斯i6刷10通道有问题,弄不了。刷了原厂中文6通道,还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富斯i6刷10通道有问题,弄不了。刷了原厂中文6通道,还没发现问题

那应该就是固件问题了 郁闷死
来自微站

网友:
螺距曲线 动了没有。第六是螺距曲线,不是油门。

网友:
还有一个 第6通道有没有设置到旋钮了。旋钮没有扭到头。